毕设急需一个衰减器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8-05-13):
毕设急需一个衰减器的电路原理图
毕设用到衰减器 查了n多资料都没有 现在就差这一点啦 请高手们帮个忙吧 谢啦
电路

网友:
太笼统了
在不同频率,不同功率和衰减量及其精度等不同条件下,衰减器及其实现差异是相当大的,你能具体描述一下你的应用目的和具体设计要求吗?没有这些,你的"求助"恐怕会落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设计一个频谱分析仪的时候 有些不需要的噪声频率是不能避免的 可又不能影响到输入频率 所以要经过衰减器将其衰减 就是这个目的 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
注意查收
给你发了封邮件,供参考.

网友B:
to xiaoxif
上传上来吗, 想学一下的,也可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