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音多频发送器UM95087

楼主(2008-05-14):
请教:双音多频发送器UM95087
请教高手:
我用UM95087,产生16组双音频或者4列对应的单音频都可以,为什么不能产生4行对应的双音频,接法:根据功能框图,行引脚为(14,13,12,11),其中一脚通过20K下拉电阻接地,引脚上出现VDD/2,但是输出没有单音频?
电阻

网友:
网上查了UM95087的资料,PDF文档的,就一点点,那位高手有详细点的提供一下,谢谢了!!!

网友:
提醒
注意这个电路,它是通过4X4的行列信号,共八个输入控制的,你是否忽略了列引脚为(3,4,5,8)?
另外为什么要做"其中一脚通过20K下拉电阻接地,引脚上出现VDD/2"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你借用了某个现成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