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单刀多掷的波段开关?

楼主:
请教:电路中使用了2段8位波段开关,目的为了16选一,想找一个16选一的单刀多掷的波段开关,不知道有没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清楚 期待高人出 现  波段没接触

网友:
有个16选1的开关,可以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通过4根口线进行编址的

网友:
可以使用74150 16选1的开关

网友:
谢谢,74150需要编码确定16路中输出那一路,和我需要的不太一样,烦请看看我画的这张原理说明图

网友:
看了你的图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使用那么多的mt8870啊 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呢

网友:
如果仅仅因为mt8870变数据的话 那么 使用mt8870后面接上单片机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接波段开关啊

网友:
具体是这样的:中心通过单片机控制UM95087(双音多频发送),按照1S的时间间隔发送16组双音频信号,现场有16个单元,每个单元结构一样,内有8870(双音频译码),74LS154(4-16译码),16位波段开关,目的是双音频发出后,每个单元都能译出来,但是对应的波段开关的那一位没打开的话就不能被选中,从而实现在一个周期内分别选中16个单元
        还有一点:每个单元需要能通用,单元之间相距距离远,用单片机来实现就没有意义,因为单元在现场安装时不按顺序,需要通过简单调整来确定单元顺序

网友:
俺太迟钝了,看半天也没弄明白。

中心只是要分别选通各单元?莫非是因为距离远不准连线而用喇叭播放双音频实现通信?选通之后再咋样?
楼主不妨直说,想干嘛。

网友:
只有13输入4输出的波段开关

网友:
哎,我已电话请教多人了,还是没有好的方案。这个东西准备用在铁路上的,目的是监测铁路沿线各个单元设备的好坏情况,每两个单元相距1.5km左右,16个单元并在两根电缆芯线上,通过这两根芯线,中心不停发送双音频,循环选中每个单元,然后每个单元在选中后的很短时间内(1s以内)再通过这2根芯线传回报警信息,报警信息为不同的直流电流值。基本思路就是这样了,不知道我说清楚了吗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有的
原来我还用过比这更多段位的,请上中发网上寻找

网友:
继续迟钝...

也许LZ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俺还是没懂。
1、最基本的疑问是,究竟这是个新规设计,还是对既存设备的改造?如果是新规设计,各单元又离得这么近,干嘛不用一单片鸡+RS485构筑细桶呢?仅一对双绞线就可以把它们全都连起来。电路简单、功能灵活、成本低、通信速度快、可靠性高……总之把所有的好处都占了,何苦用那种快淘汰的Tone芯片。波段开关,恐怕要坐时间机器回到从前才能买到了,看看电影《Back to the Future》吧。
2、如果你已死心塌地要坚持现在的方案,那么俺建议你用旋转的4位2进制编码开关来代替波段开关。在MT8870和编码开关之间接上74**85比脚器(这类芯片其实也快匿迹了),然后从A=B脚获得输出。不知俺对你要求的电路功能的理解对否?

网友:
回复在<波段开关 兼答b08liuq友>

当初不知如何贴图,所以在5-16发了个主题来作回应,题目是:波段开关 兼答b08liuq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58581
请参考,望指教.现在知道怎么贴和上传了,以后多交流.

网友:
CD4067   16选一模拟开工关,对你需处理的16路信号进行巡回扫描,电路不难。用CD4001+CD4020或CD40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