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特殊的电阻测量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5-16):
提示:
模拟技术论坛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A:
LZ 你需要测量的实物名称 告诉大家 不知道是否你的分析步入了误区

网友:
请准确描述你的测试的明确要求
这个测量可能不难,是否需要所谓在线测试?这里有两个未知量C/R,只需要适当变换测试条件,j就可以列出一个二元方程组,联立求解就可以了。要看你的模型结构和测试条件才能搭建测试电路。你所说的“需要测量出电阻,但又不能直接测量,只能透过电容测量”是不准确的,只有得到你的模型才能知道这句话真正要说明的意思。
另外请教:在回复中可否以及如何插入图像,本来我给你画了一张图具体的例子。可不知道怎么传。对不起。

网友A:
回复后 会有插入图片的 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