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

楼主:
那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电路

为什么运放的输出接到电压输出?

网友:
当输出电压发生变化时,通过运放的输出端来控制电压的输出稳定,供参考

网友:
这是一个数字控制(控制信息来自8051-->DAC变换-->OP放大)的数字控制电源.详解另叙.
分析中注意
1.数控通道,和
2.对稳压器原来的稳压控制的"剥夺"就好理解了.
分析中要排除"为什么运放的输出接到电压输出?"的误解.

网友:
在我的文集上作了答复,摘要如下,以作响应

这个电路使用了四块集成电路:
LM350—输出可调的稳压电路,电压范围1.2—33V,电流3A;
OP07—低漂移运放
DAC0832—8-bit数模转换器
  可以把这个电路分成两个部分:电源部分(以LM350为核心)和数字控压部分(其余ICs)。

一、电源输出部分
...ADJ是控制输入端。
ADJ接受三个控制输入:第一是上面说的R10/R11负反馈输入,第二个是经过R8/R9,运放(负端入)的正反馈输入;第三就是数字控制输入。

二、数字控压通道

数字控压数据取自8051的Port 0/8-bit端口,经DAC0832变换,9脚REF就是DAC的输出端。DAC输出送入OP07正输入端,放大输出经过二极管和R11作用给ADJ,实现电源输出的数字控制。

三、关于运放的负端输入的工作

电源输出Vo经过R8/R9分压加至运放OP07的负输入端,而对应的输出同样经过二极管和R11加到ADJ。这是一个正反馈通道。按R10/R11和R8/R8的阻值估计,这正反反馈的分压器量级相似,这就起到了“抵消”的作用。使原来的稳压牵制作用得以削弱,以便得到足够的控制灵敏度。仍然保留R10/R11的反馈通道,原因在于稳压电路还有过流保护等其它功能.
这个电路布局还是有一定缺陷的.

网友:
有一定了解了
可能我对运放电路不太了解。望各位以多多指教

网友:
这是正反馈吗?
二极管什么作用阿
我是个新手,望多指教

网友:
楼主好人啊!楼主好人啊!楼主好人啊!楼主好人啊!

楼主好人啊!楼主好人啊!楼主好人啊!楼主好人啊!

网友:
很好  讲解很详细啊

网友:
我也想研究一下,先下载来看看

网友:
好啊!!!太有用了

网友:
保证控制精度的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得人飘过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啊~~~~下来研究看看~~~

数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这个题目的完整电路和程序吗,我正在做个题目的论文,有的话请发我一份,谢谢!!whf-2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