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1湿度模块的求助~~~

楼主:
毕业设计要做美术馆的环境监测,基于单片机C51采用HM-1测量室内湿度,程序不会啊,求助~~

网友:
问题是什么?

软件设计第一位的东西是需求分析。连需求说明都没有,别人怎么响应你呀?

网友:
用HM-1模块测量湿度,超过上限声光报警啊 ~只需要一个可以让HM-1在单片机面包板上显示湿度的程序

网友:
显示湿度值

报警(响铃)
黄灯亮

返回主程序

与设定阈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超标

读取湿度值

复位键是否按下
按下

显示湿度值

报警(响铃)
黄灯亮

返回主程序

与设定阈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超标

读取湿度值

复位键是否按下
按下

网友:
了解了,谢谢。

了解了基本需求,也找到了湿度模块的资料,我要学习一下,再讨论好么?

网友:
Re 见mail

Operia: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内容较多,已发e-mail,查收后,如有必要再继续讨论,就不在这里发贴子了。
迟复为歉。

网友:
就框图谈点意见

这里只就这个框图谈点意见,其它请见发给你的mail。
把湿度值读取放在工作循环里是不合理的,首先,现场参数读取测试,最好通过定时中断处理比较好,有利于整个系统的控制管理;第二,把告警复位处理成这样的循环在容易“死”在那里,即使湿度转为正常,也不能自动复位,而且湿度测试只是控制系统的一项功能,就以HM-1为例,它还有测温功能,用这个逻辑去处理显然不合理。因此建议在硬件设计基础上,组织包括作逻辑分支判据的状态标志在内的数据结构,然后再进入逻辑编程设计。
换句话说,你还没有给大家说明你的设计,也只好随便提点参考性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