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途DF无线数据收发模块的使用

楼主:
详细资料见http://www.xie-gang.com/df.htm
电路图本已经剪辑了,但不会上传,所以大家还是去网站看吧。:L
我现在是想做个无线的遥控,用单片机控制的。
发射部分,我想应该是用一个I/O口输出电平的变化,比如01010011,那么我应该能看到发射后的波形吗?我用示波器看ANT端,我看不到,好奇怪!
接收部分,我猜应该是接一个I/O口,通过检查它电位变化,来接收发射过来的数据,但好像不怎么成功,没收到。
这个收发模块,应该很不错,但我不怎么会用,恳求大家帮帮忙!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的观点

调幅后的数据信号,用示波器看ANT的波形,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示波器的工作频率是否工作在范围内。比如射频为433MHz,那么,示波器也应该能达到这个频率,才能正常在射频输出端观察已经调制后的信号。如果没合适的示波器,可以用接收对调的方法进行,观察解调后的波形。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的!
我看了我的示波器,最小时间单位是5ns,那也就是说我应该可以看到200MHZ以内的信号,那么这个315MHZ的信号我就应该看不到了。至于楼上所说的接收对调的方法,还不是很理解,恳请详解。
还有,忘了告诉大家,我所用到的是DF发射模块和超再生接收模块。
刚刚我做了个实验,我把超再生接收模块输出端接到单片机的外中断1上,接上电源后,单片机一直处于中断状态,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它输出的是一个365HZ左右的方波信号,按网上资料应该是一个高电平信号啊,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明白。不过我怀疑是因为我把超再生接收模块直接接到了单片机上,估计接一个隔离电路应该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吧,我也是猜的,明天我再试试。

网友:
刚刚试了下,我把接收模块独立出,直接接电源,发现输出的也是方波信号,700HZ左右的,变化范围比接单片机要大。那也就是说跟单片机没什么大的影响,最起码现在来看,这样的话我就更不明白了。
恳请大家赐教!!!

网友:
建议我们论坛团结起来!!!!!!

祖国我爱你,我相信不论是雪灾、ZD还是这次地震都不能阻挡我中华民族崛起的脚步。我相信灾区的人们一定能够顽强的战胜这次天灾的因为我们与你们同在。

我的经典格言:Just because power leveling someone doesn't love powerleveling you the way you wow power leveling want them to,doesn't mean wow powerleveling they don't love you with all they have.

网友:
正在搞呢,这无线收发应该不难,谢谢楼上提供的资料!:P

网友:
两种接收模块哪种更好呢?

网友:
顶了 今年的无限首发模块是用在哪里啊

网友: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完整的资料!!这样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了解DF无线收发模块!!!!!!

网友:
这个还可以,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