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现金500,求频率测试电路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本人要做一个频率测试的电路,有知道的请告诉,有现金奖励。
具体的就是要测出一个频率大概十几到几十MHz的信号,要求测试准确对能够在几kHz以内。并且要能将测试结果通过单片机之类的发给电脑。谢谢了,如果能够应用,将会现金答谢。
qq: 76194668

网友:
冇闷胎,只要能转换成LVTTL电平

用FPGA就行,逻辑俺来编,愿意出奖励金你就送给灾区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仙猫!

网友:
最简单。用51就能做,汇编或是C都难,
驱动用74LS07就可以,然后,找一排数码管,显示出来
要是跟电脑相连,那就用51里的串行口就可以了。要是你有兴趣。把具体要求发上来。我看看,
有时间给你做得了的话,你那500块就赈灾吧。
不过公司比较忙,不敢肯定会很空。

网友:
更正上面的帖子,汇编和C做程序都不难,很简单的。

网友:
鲜猫的方案最佳。
爱心也令人拍手。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了

前天单位组织,刚捐了100,现在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再次谢了

呵呵,本人是搞射频的,对FPGA是很不通,感觉太复杂了,单片机倒是用过AVR的一个,也是很简单的写个控制字。这个要测的频率本来是很高的,达到了10GHz,小弟可以把它变到一个方便测量的范围内,无奈变到多少自己都不会啊。
       测量的频率信号可以变到1V Vpp的方波,要求的测量精度尽可能高些吧,比如:10-4,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不然再转换到射频时误差会比较大。测量的时间不知道在多长时间能完成,尽量短吧。和电脑连接就用串口吧。器件上随便选。
谢谢了

网友:
关于FPGA案.....

开始没多考虑,只是想着要测量频率为 f 的信号,采样速率得超过 2f 才行。
双王(wwaanngg不就是wang+wang吗?)要求测几十MHz,算它99MHz吧,那就需要200MHz的采样速率。这靠软件测是做不到的,但FPGA却能轻而易举。比如用Xilinx的低档型号Spartan-3e,内部倍频到300多MHz,可得到极精确的测量结果,一个周期也不会误差。
不过现在再琢磨了一哈,似乎用CPU也可以。当然,把几十MHz直接加在CPU引脚上未必可行,但可先用74VHC161/163之类分频后再接给CPU的计数输入脚,然后用软件看单位时间内的计数值,精度也不会太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真是wang,就是这个名字不容易重。如果只用电脑的话能做吗?那怎么加信号,串口还是什么。频率f可以分频到10MHz左右,什么方案能够最简单可靠呢?看来自己太菜了。

网友:
难易是因人而异的,你熟悉什么,什么就简单。既然你用过AVR,那就AVR好了。(俺更菜,30分钟前才刚刚写成一个让LED闪烁的最简单的loop程序。)
不管用什么办法,焊块小板子是必要的,如果连这都不想做就真歇菜了。
开做之前先要理清思路,然后才可动工。俺提的方案是:
几十MHz信号 → 用161或163分频 → 给AVR计数。

这是考虑到AVR可能无法接受太高的频率才用的分频,如何分频请看一看74**161/163的datasheet。

网友:
用单片机计数方法测频率是很简单的,重点是信号的整形,可用缓冲器或555实现
频率测量论坛首页图片就有方案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57703

网友:
一看要搭电路这么麻烦,大概楼主都不想干了

很“简单”吗?别忽略了那是几十兆的高频哦。首页图片里的方案号称最高可测2M,离楼主要求的几十M还差得远呢。
就算只测2M,那个方案行吗?2M的周期是500ns,这样的速度只能靠硬件,本地软件处理都够呛,何况那个方案是把脉冲通过USB传送给PC软件中断计数。牛皮吹破了,别说2M,它能否测准20k俺都怀疑。
倒是有个韩国人的设计思路是对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9251-1-1.html
它用74F161接高频计数,然后51单片鸡去读,理论上最高能测到100M(74F芯片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