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MODEM通讯

楼主:
  摘要 探讨单片机之间或单片机与PC之间采用MODEM的实现方法,以及通讯参数的设定、数据的接收发送和部分AT命令的介绍,并给出演示程序。  关键词 MODEM通讯 AT命令 单片机 MODEM   我们经常能见到关于PC的MODEM通讯的文章,但关于单片机MODEM通讯的文章却不多见。现在将我个人单片机MODEM通讯的实践经历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要写单片机的MODEM通讯必须要有两个背景知识,一个是AT命令集,另一个是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UART)。  1? AT命令集  下面介绍我通讯程序例子中涉及到的AT命令。  Dn:拨号命令。该命令使MODEM立即进入摘机状态,并拨出跟在后面的号码。D命令是基本的拨号命令,它受到其它命令的修饰可构成MODEM何时拨号以及如何拨号等操作。   T:音频拨号。例如,ATDT2245879,其中2245879为电话号码。   P:脉冲拨号。例如,ATDP2245879,其中2245879为电话号码。   ,:标准暂停。我们常常碰到拨打外线电话时需要暂停一下,等听到二次拨号音(外线)之后才能再拨后续的号码。缺省时暂停时间为2s(秒),它由S8寄存器指定。   Sn:表示MODEM内部的寄存器。   S0:自动应答。如果要求MODEM具有自动应答特性,则应该预先将MODEM的S0寄存器设置为非0。   S8:逗号拨号修饰符的暂停时间。该寄存器决定了当MODEM在拨号中遇到逗号(,)时应该暂停的时间。  2 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UART   深入理解UART内部结构以及内部寄存器各位的含义,详细了解数据发送和接收的过程,有助于编写出高效、稳定的程序。现以GM16C550为例介绍编写基本通讯程序需要知道的寄存器。实际的ADDRESS由具体接线决定。表1为GM16C550寄存器的介绍。表1 GM16C550寄存器   (1) 波特率除数锁存器(LSB、MSB)  在通讯之前要进行一些参数初始化,波特率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一项。该寄存器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分为低8位(LSB)和高8位(MSB)寄存器。  当LCR.7=1,且A2A1A0=000/001时,单片机访问的是波特率除数锁存器LSB/MSB。GM16C550推荐的工作频率是1.8432MHz。这个频率除以16就是波特率的时钟频率,用于控制发送和接收数据的速度。下面给出波特率除数锁存器值的计算公式:  波特率除数锁存器值=工作频率/(16×期望波特率)=1843200/(16×期望波特率)  表2给出了常用波特率与波特率除数锁存器值。表2 波特率除数锁存器 MOV DPTR,#LCR ;除数锁定允许 MOV A,#80H MOVX @DPTR, A MOV DPTR,#LSB ;波特率为9600baud MOV A,#0CH MOVX @DPTR, A INC DPTR CLR A MOVX @DPTR, A   图1 GM16C550与RS232接线图(2) 接收缓冲寄存器和发送保持寄存器(transmit and receive holding register)    当LCR.7=0,且A2A1A0=000时,读操作单片机访问接收缓冲寄存器(RHR),写操作单片机访问发送保持寄存器(THR)。(3) 中断允许寄存器(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当LCR.7=0,且A2A1A0=001时,单片机访问中断允许寄存器(IER)。  IER.0=1,允许接收器数据就绪中断。  IER.1=1,允许发送保持寄存器为空时中断。即当从发送保持寄存器把一个字节移到移位寄存器时,产生一个中断,使发送保持寄存器能够接收下一个字节。  IER.2=1,表示允许接收有错信息或间断条件中断。  IER.3=1,MODEM状态变化中断。  IER.4~7,没有使用,设置为零。 MOV DPTR,#IER MOV A,#01H MOVX @ DPTR ,A (4) FIFO控制寄存器(FIFO control register)  数据发送和接收模式的选择。GM16C550提供了两种模式:FIFO和DMA。其中DMA又有两种模式DMA的模式0、DMA的模式1可供选择。我的举例采用默认的DMA的模式0。感兴趣的朋友可试一试其它模式,这里不再说明。(5) 中断状态寄存器(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前面介绍了几种中断,它们在各自的条件下产生中断,UART都会输出一个高电平的中断请求信号,触发同一个中断请求。为了具体判断是哪一种中断,还应该检测ISR,如表3所列。表3 中断状态寄存器   ISR.0=1,表示没有中断产生。  ISR.4~5没有使用。  ISR.6~7,当采用FIFO的接收和发送模式时,这两位都设置为1;反之,都设置为0。(6) 线路控制寄存器(line control register)  LCR.0~1,表示发送和接收时的字节长度,如表4所列。  LCR.2,这一位与LCR.0~1共同定义了停止位的长度,如表5所列。表4 线路控制寄存器LCR.0~1 表5 线路控制寄存器LCR.2   LCR.3=1,进行奇偶校验。  LCR.4=0,进行奇校验;LCR.4=1,进行偶校验。  LCR.5=1,奇偶校验位恒为1或0。  表6为线路控制寄存器LCR.3~5。表6 线路控制寄存器LCR.3~5   LCR.6=1,表示允许间断,即允许发送器寄存器保持一个完整帧时间以上的空号状态。  LCR.7,用于区分访问除数锁存寄存器还是访问接收缓冲/发送保持和中断允许寄存器。 MOVDPTR,#LCR;通讯传输长度为8位,停止位为1, ;偶校验 MOVA,#1BH MOVX @DPTR,A (7) MODEM控制寄存器(MODEM control register)  这是一个MODEM和外设接口的寄存器。  MCR.0=1时,强制芯片引脚DTR=0;  MCR.0=0时,强制芯片引脚DTR=1。  MCR.1=1时,强制芯片引脚RTS=0;  MCR.1=0时,强制芯片引脚RTS=1。  MCR.2=1时,强制芯片引脚OP1=0;  MCR.2=0时,强制芯片引脚OP1=1。  MCR.3=1时,强制芯片引脚OP2=0;  MCR.2=0时,强制芯片引脚OP2=1。  MCR.4=1时,循环返回模式,可用于芯片自测。  其它位保留。 MOVDPTR,#MCR;异步串口芯片的DTR、RTS引脚送出逻辑低电平 MOVA,#03H MOVX @DPTR,A (8) 线路状态寄存器(line status register)  LSR.0:当接收移位寄存器接收到的字节完全移到接收缓冲寄存器时,该位置1。如果读该寄存器,那么这一位被清零。  LSR.1:出现超越错时,这一位被置1。读该寄存器,这一位被清零。  LSR.2:出现奇偶校验错时,这一位被置1。读该寄存器,这一位被清零。  LSR.3:出现停止位不完整、丢失、空号时,这一位被置1。读该寄存器,这一位被清零。  LSR.4:当接收寄存器检测到空号状态已持续一个完整帧传输时间时,这一位被置1。读该寄存器,这一位被清零。  LSR.5:当发送的字节从发送保持寄存器移到发送移位寄存器时,该位置1。  LSR.6:当发送保持寄存器和发送移位寄存器都没用字节时,该位置1。  LSR.7:当奇偶校验错、帧格式错、空号错有一个出现时,该位置1。 Setdata   MOV DPTR,#LSR   MOVX A,@DPTR   JNB ACC.5,Setdata   MOV A,DataNumber;DataNumber记录发送字符的个数  MOV DPTR,#AtCommand   AtCommand定义AT命令参数的起始地址  MOVC A,@A+DPTR   MOV DPTR,#THR ;发送保持寄存器  MOVX @DPTR,A   INC DataNumber   MOV A,DataNumber   CJNE A,#0BH,Setdata ;发送11个字符 AtCommand:DB “A”,“T”,“S”,“0”,“=”,“2”,“S”,“8”,“=”,“5”,0DH (9) MODEM状态寄存器(MODEM status register)  MSR.0~3=1时,表示自上一次单片机读MSR寄存器之后,分别反映MODEM控制逻辑的四个输入信号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MSR.0=1时,清除发送信号(CTS)已经发生了变化。  MSR.1=1时,数据设备就绪信号(DSR)已经发生了变化。  MSR.2=1时,振铃信号(RI)已经发生了变化。  MSR.3=1时,载波信号(DCD)已经发生了变化。  MSR.4~7四位分别反映MODEM控制逻辑的四个输入信号的当前状态。  MSR.4=1时,清除发送信号(CTS)有效。  MSR.5=1时,数据设备就绪信号(DSR)有效。  MSR.6=1时,振铃信号(RI)有效。  MSR.7=1时,载波信号(DCD)有效。(10) 临时数据寄存器(scratchpag register)  可以存储用户信息。  有了上面知识的准备后就可以轻松地写出单片机的MODEM通讯程序,现在可把零散的东西组织起来。  GM16C550芯片初始化模块 Init_16C550:   MOV DPTR,#LCR ;除数锁定允许  MOV A,#80H   MOVX @DPTR, A   MOV DPTR,#LSB ;波特率为9600baud   MOV A,#0CH   MOVX @DPTR, A   INC DPTR   CLR A   MOVX @DPTR, A   MOV DPTR,#LCR;通讯传输长度为8位,停止位为1,偶校验  MOV A,#1BH   MOVX @DPTR, A   MOV DPTR,#MCR;异步串口芯片的DTR。RTS引脚送出逻辑低电平  MOV A,#03H   MOVX @DPTR,A   MOV DPTR,#IER   MOV A,#01H   MOVX @DPTR,A   采用中断的方式接数据 Interrupt2:   PUSH ACC   PUSH DPH   PUSH DPL   PUSH PSW   MOV DPTR,#RHR ;接受数据  MOVX A,@DPTR    ……………………    POP PSW    POP DPL    POP DPH    POP ACC    RETI   至此,完成了一个小型的单片机MODEM通讯系统。其中的检错寄存器、MODEM状态寄存器等应用限于篇幅没有完全涉及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那么你就会对MODEM通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