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智能寻迹小车的问题 急急!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做过智能寻迹小车,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光电传感器,我用的红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RPR220为什么在白色区域也不能导通呢? 请各位大虾 教一下RPR220到底应该怎么用 确切的说怎么导通

网友:
我也想要:P 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检查管脚是否正确; 然后看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是否符合,输入电阻限流作用大小要根据数据手册和你用的VCC,比如数据手册说他的最大输入电流为50MA,VCC是5V,那么电阻必须在100欧以上,但也不要太大,影响发光管效果。输出电阻两种接法,接收管与VCC之间后者接收管与GND之间,两者其实都是一个分压的作用,所以根据接收管自身阻抗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阻值,我在用RPR220时发现用20K已经可以产生效果,如果继续增大,效果更明显,直接输出开关量也不成问题。但两种解法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阻抗是不一样的,接在VCC之间的那种,这个时候如果把信号给LM339比较器,就会因为LM339自身阻抗的原因出现问题,比较器就必需有选择了,用OP07可以,但OP07是单个的,而且需要两个电源才能正常工作(虽然单电源也可以用),很不方便,倒是可以考虑一下用别的比较器。但接在GND之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最后再检查一下比较器电路。 基本上光电耦的用法就是这样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用的是摄像头 呵呵

网友:
楼主,循迹小车的资料可否发到坛子上,大家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循迹小车的资料可否发到坛子上,大家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用ST178寻迹,蛮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牛啊,CCD吗,好用不

网友:
我用ST178光电传感,挺好用的

网友:
能辨别什么色彩呢

网友:
汗  都不懂 啊  。。。。。。:(

网友:
找个时间来做一下 。。。。:( :(

网友:
上传个pdf在csdn上找的,这年头,找个东西都需要积分什么的...

网友:
想知道摄相头寻迹怎么做

网友:
小车么,我们组还没做过哎。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3201-1-1.html

最新的智能车网址。上面有一系列的模块和传感器资料。同时大家也可以将自己的资料上传论坛。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去。

网友:
我用的是st188的,也不错

网友:
我们也用了,挺好用的,循迹也好啊,不过注意接法。

网友:
注意接法,我们才开始用的时候也接错了

网友B(2009-08-26):
回复 网友C:

网友B: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