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或LINUX相关研发面试题目

楼主:
一、ANSI C/C++方面的知识 一.1、简答题。下面的题目必须全部答对才给分(20分): 1、 如何在C中初始化一个字符数组。 2、 如何在C中为一个数组分配空间。 3、 如何初始化一个指针数组。 4、 如何定义一个有10个元素的整数型指针数组。 5、 s[10]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什么。 6、 GCC3.2.2版本中支持哪几种编程语言。 7、 要使用CHAR_BIT需要包含哪个头文件。 8、 对(-1.2345)取整是多少? 9、 如何让局部变量具有全局生命期。 10、C中的常量字符串应在何时定义? 11、如何在两个.c文件中引用对方的变量。 12、使用malloc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 13、realloc函数在使用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14、strtok函数在使用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15、gets函数在使用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16、C语言的词法分析在长度规则方面采用的是什么策略? 17、a+++++b所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问题? 18、如何定义Bool变量的TRUE和FALSE的值。 19、C语言的const的含义是什么。在定义常量时,为什么推荐使用const,而不是#defin e。 20、C语言的volatile的含义是什么。使用时会对编译器有什么暗示。 一.2、问答题。 1、----------------------------------------------------------- "匈牙利命名法"有什么优缺点?(2分) 2、----------------------------------------------------------- 下面x, y, *p的值是多少,有什么问题?(2分) int x, y, z = 2; int *p=&z; x=sizeof*p; y=x/*p; /* x=?, *p=?, y=?, 有什么问题?*/ 3、----------------------------------------------------------- 下面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如何声明或定义才使它们更易懂?(10分) int (*foo())(); int (*foo())[]; int (*foo[])(); (*(void(*)())0)(); void (*signal(int,void(*)(int)))(int); 4、----------------------------------------------------------- 本题(2分)。一般使用malloc时,需要进行强制类型转换,如: char *s; s = (char *)malloc(31); 下面中???该如何填写,才可以正确执行强制类型转换? int (*monthp)[31]; monthp = (???)malloc(31); 5、----------------------------------------------------------- 关于C语言运算符优先级的记忆技巧是什么?(2分) /* 下面r的值是多少 */ int hi, low, r; hi=7;low=3; r=hi<<4+low; 6、----------------------------------------------------------- 指针和数组的区别是什么?用一个简单的声明把它们区分开。(2分) 指针和数组的声明在什么情况下是相同的?(2分) 7、----------------------------------------------------------- C语言的左值(lvalue)和右值(rvalue)的含义是什么?(2分) 8、----------------------------------------------------------- 为什么C语言可以实现printf(char *format, ...)这样可变参数的调用形式?这样有什 么缺点?(2分) 9、----------------------------------------------------------- 说明C语言中术语"声明""定义""原型"的含义?(2分) 10、----------------------------------------------------------- 举一个例子,说明使用assert和防错代码的区别。(5分) 11、----------------------------------------------------------- 对语句 if else 与操作符 ? : 使用场合的比较。(2分) 12、----------------------------------------------------------- 编写一个函数,输入一个的整型数字,可以选择按照8/10/16进制输出字符串。 注意边界值。(5分) 13、----------------------------------------------------------- 本题(2分)。下面是一个16x16的黑白图标: static unsigned short stopwatch[] = { 0x07c6, 0x1ff7, 0x383b, 0x600c, 0x600c, 0xc006, 0xc006, 0xdf06, 0xc106, 0xc106, 0x610c, 0x610c, 0x3838, 0x1ff0, 0x07c0, 0x0000, }; 如何修改声明,可以使之在源代码中形象地表现出图形的模样。 14、----------------------------------------------------------- 说出可以使用calendar[11][30]变量的四种类型定义。(5分) 如:int calendar[12][31]; /* 二维数组 */ 15、----------------------------------------------------------- 使用strcmp,当字符串相同时会返回'\0'。但'\0'一般作为逻辑假, 因此下面的语句不容易理解: if (!strcmp(s, "string")) return EQUATION; 如何经过简单修改,使之更易懂?(2分) 16、----------------------------------------------------------- 编写一个自己的完全C语言版本的memset函数,并且评价这个实现的性能和可移植性。(5 分) 17、----------------------------------------------------------- 在树和图这些数据结构中,通常使用指针来组织数据。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数据保存到文 件 中,指针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2分) 18、----------------------------------------------------------- 用2种不同的方法计算long变量的"1"bit的个数。(2分) 19、----------------------------------------------------------- 任意给出一个C的基本数据类型,如何编码判断这个数据类型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2 分) 不得上机实验,写出下面代码的输出。解释这个行为是标准定义的,还是依赖实现的。( 2分) int i; for (i = 0; i < 10; i++) { int j = i; printf ("%d\n", j); } 20、----------------------------------------------------------- 列出5种以上你所看过的C编程的书籍,并写简要书评。(5分) 对C的评价。如果要你改造一把菜刀,使之更加安全,你是否会使用这样的菜刀,为什么 ?(5分) 一.3、分析题。 本题(各5分)。假设下面代码中的变量都是合法变量,调用外部的函数都是正确的。回答 几个问题: 这些代码意图要干什么? 是否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该如何修改,或者如何避免类似错误发生? 如果没有问题,如果代码有输出,输出是什么? 1、----------------------------------------------------------- int isvowel (char c) { return c=='a'||c=='e'||c=='i'||c=='o'||c=='u'; } 2、----------------------------------------------------------- while (c=='\t'||c=' '||c=='\n') c=getc(f); 3、----------------------------------------------------------- /* 当x=2, y=3, z=? */ if (x==0) if (y==0) z=-1; else z=x+y; 4、----------------------------------------------------------- /* 处理网络事件 */ void process_network_code(int x, int y) { /* 选择modes_pointer资源 */ switch (line) { case THING1: /* 处理异常1#, 使用老的modes_pointer资源 */ doit1(); break; case THING2: /* 处理异常2#, 需要重新启动服务 */ if (x == STUFF) { /* 重新申请modes_pointer资源,没有初始化 */ do_first_stuff(); /* 在这种条件下,有些资源不用重新申请 */ if (y == OTHER_STUFF) break; /* 申请剩下的资源,并初始化 */ do_later_stuff(); } /* 初始化modes_pointer资源 */ initialize_modes_pointer(); break; default: /* 处理普通事件, 使用老的modes_pointer资源 */ processing(); } /* 使用modes_pointer资源,处理事件 */ use_modes_pointer(); } 5、----------------------------------------------------------- int is_gb2312_char(char c1, char c2) { if (c1 >= 0xa1 && c2 >= 0xa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6、----------------------------------------------------------- 下面x, y的值是多少,有什么问题? int x = 10, y = 3; x ^= y; y ^= x; x ^= y; /* x=?, y = ? */ 7、----------------------------------------------------------- int days[]={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int calendar[12][31]; int (*monthp)[31]; int *dayp; int i; memset(calendar, 0, sizeof(calendar)); i = 0; for (monthp = calendar; monthp < &calendar[12]; monthp++) { for (dayp = *monthp; dayp < &(*monthp)[31]; dayp++) { if (dayp - *monthp < days[calendar - monthp]) { *dayp = i++ % 7 + 1;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8、-----------------------------------------------------------

void printnum(long n)
{
    if (n < 0) {
        putchar('-');
        n = -n;
    }

    if (n >= 10) {
        printnum(n/10);
    }

    putchar ("0123456789"[n%10]);
}

9、-----------------------------------------------------------

void * memchr(void *pv, unsigned char ch, size_t size)
{
    unsigned char *pch = (unsigned char *) pv;
    unsigned char *pchEnd = pch + size;

    while (pch < pchEnd) {
        if (*pch == ch)
            return (pch);
        pch++;
    }

    return NULL;
}

10、-----------------------------------------------------------

void * memchr(void *pv, unsigned char ch, size_t size)
{
    unsigned char *pch = (unsigned char *) pv;
    unsigned char *pchPlant = pch + size;
    unsigned char chSave = *pchPlant;

    *pchPlant = ch;
    while (pch != ch) {
        pch++;
    }
    *pchPlant = chSave;

    return ((pch == pchPlant) ? NULL : pch);
}

11、-----------------------------------------------------------

void UnsToStr(unsigned short int u, char *str)
{
    char *pch;

    assert(u <= 65535);
    pch = &str[5];
    *pch = '\0';
    do {
        *--pch = u % 10 + '0';
    } while ((u / 10) > 0);

    strcpy(str, pch);
}

12、-----------------------------------------------------------

void *memmove(void *pvTo, void pvFrom, size_t size)
{
    char *pbTo = (char *)pvTo;
    char *pbFrom = (char *)pvFrom;

    ((pbTo < pbFrom) ? tailmove : headmove) (pbTo, pbFrom, size);
    return (pvTo);
}

13、-----------------------------------------------------------

void *memcpy(void *pvTo, void pvFrom, size_t size)
{
    char *pbTo = (char *)pvTo;
    char *pbFrom = (char *)pvFrom;

    while (size-- > 0);
        *pbTo++ = *pbFrom++;
    return (pvTo);
}

14、-----------------------------------------------------------

#i 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s[]="0123456789";
    int i = 0;

    do {
        printf ("%c", i++);
    } while(s?1:printf("\n")-1);

    return 0;
}

15、-----------------------------------------------------------

int fibonacci(int x)
{
    if (x == 1 || x == 2)
        return 1;
    return fibonacci(x - 2) + fibonacci(x - 1);
}

16、-----------------------------------------------------------

这里有一个程序cdecl.c。写出它的工作流程。写出它的使用方法。
给出一个典型输入用例,记录下它的输出。

一.4、综合编程题。
要求:
1、完成需求,程序运行正确。
2、工作原理文档,使用文档完整。
3、代码规整优美。注释得当。
4、运行速度足够快。
5、用工具分析出是哪些代码或函数造成速度瓶颈。

1、-----------------------------------------------------------
编写一个排序程序。被排序的文件有8MB大小,一行一个随机整数(ASCII格式)。要求对

这些整数进行
排序,并计算平均值,打印出排序所需的时间。(20分)

2、-----------------------------------------------------------
用dummy header技巧实现一个链表DEMO。要求具有create, insert, delete, search功

能。
编写一个应用程序,使用上面的函数。使用dummy header技巧有什么优点。(20分)

3、-----------------------------------------------------------
用heapsort算法实现优先队列。要求具有create, insert, delete功能。
编写一个应用程序,使用上面的函数。使用heapsort算法有什么优点。(20分)

用trie(一种多叉树)实现一个字典。要求具有create, insert, delete, search功能。

编写一个应用程序,使用上面的函数。使用trie树有什么优点。(20分)

二、POSIX方面的知识。
二.1、简答题。下面的题目必须全部答对才给分:(5分)
1、在UNIX环境中,编译流程是什么?
2、ABI,ELF的英文全称是什么
3、一般UNIX的程序有多少段,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说明。
4、如何在kernel二进制代码中找一个字符串。
5、段地址F000:FFF0转换为线形地址的值是多少(16进制表达)。
6、在一个UNIX文件系统中,文件的唯一性标志是什么?

二.2、问答题。
1、-----------------------------------------------------------
写一些代码。如何用文件实现信号灯?要求如果程序崩溃了,这个文件也将自动被删除

为什么可以这样实现信号灯?(5分)
传统的signal函数信号处理为什么是不可靠的,信号和系统调用有何关系?(5分)
在图形库系统中往往提供timer的功能,除了使用ALARM信号外,你还可以使用什么系统

调用来实现timer?(5分)
2、-----------------------------------------------------------
写一些代码,演示如何正确使用write系统调用。注意看好手册再回答。(2分)
如果一个文件以rw模式打开,在进行read/write操作转换时,需要进行什么操作。(2分)

3、-----------------------------------------------------------
解释终端结构termios.c_cc的MIN/TIME数值变化的带来read/write的特性。(5分)
如何理解终端、控制终端、虚拟终端、控制台、tty等类同的概念?(5分)
4、-----------------------------------------------------------

解释计算机中Copy-On-Write的概念。(2分)

调用fork之后,子进程没有继承父进程的属性有哪些?(5分)
解释为什么每个程序在装入执行之后,总是已经预先打开了stdout、stdin、stderr?(2

分)
在fork之前,父进程打开了一个文件。在fork之后,如果子进程移动了文件指针,
父进程的文件指针有什么变化;如果子进程关闭了文件,父进程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

这样?(5分)
标准输入、输出和错误输出分别是什么类型的缓冲,这些缓冲在用户空间还是在核心空

间?
怎样关闭他们的缓冲?如果父进程关闭了缓冲,在fork之后建立的子进程是否也关闭了

缓冲?(5分)
vfork和fork相比,有什么特色?(2分)
system函数是否等同于fork+exec?(2分)

wait系统调用有多少种条件可以退出?(2分)

5、-----------------------------------------------------------
系统调用和库函数调用有什么区别。(2分)
在linux2.4.x上的glibc和newlib(一种嵌入式C库)的系统调用有什么不同?(2分)
在linux2.4.x上,对系统调用execve如果调用成功,它返回的值是多少。(2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6、-----------------------------------------------------------
列出你所知道的2个内存跟踪库。(2分)
设计一个内存跟踪方案,为什么选择这个方案(5分)

二.3、综合编程题。
要求:
1、完成需求,程序运行正确。
2、工作原理文档,使用文档完整。
3、代码规整优美。注释得当。
4、运行速度足够快。

1、-----------------------------------------------------------
这里有一个8MB的文件,编写一个copy程序,拷贝这个文件,并计算所需时间。用工具分

出是哪些代码或函数造成速度瓶颈。
提示:如果只是使用read/write调用,不是一个好的实现。(20分)

2、-----------------------------------------------------------
Linux系统中,什么时候会出现类似Y2K的问题。写一个程序证明。(20分)

3、-----------------------------------------------------------
编写一个程序,测试系统最小的睡眠时间间隔。(20分)

4、-----------------------------------------------------------
编写一个pipe程序,测试有N个管道,size大小的buffer情况下,pipe的传输性能是多少

?(20分)

5、-----------------------------------------------------------
在ext2文件系统上,单个文件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写一个程序获得这方面的限制。(20分)

三、Linux编程基本使用知识。
三.1、命令和shell
1)编写一个脚本,统计一个目录下面所有C代码的行数。(2分)
2)编写一个sed脚本,去除HTML文件中的HTML标记。(2分)
3)编写一个脚本获得当前系统eth0的IP地址。(2分)
4)编写一个脚本以交互的方式,进行DNS的设定。(2分)
5)使用ls命令编写一个脚本,实现ls -R,递归列出当前目录下的所有目录、文件。(2

分)
6)-----------------------------------------------------------
在一个目录下,找soft-link files,用下面的命令,原理是可行的,但无法操作,
该如何解决?要2种方法。(2分)
ls -l | grep ->

7)-----------------------------------------------------------
如何把标准错误输出,重定向到标准输出上。(2分)

8)-----------------------------------------------------------
我们的系统中的软件包是使用RPM管理的。要求下面的问题写出shell命令和运行结果。(

5分)
如何知道系统中安装了几个软件包。
如何知道系统中安装了哪几类(group)软件包。
如何知道kernel软件包的简述。
如何知道kernel软件包的Changelog。
如何知道kernel软件包有几个文件。
如何知道kernel软件包安装后有多大。

三.2、编辑工具的使用。(各2分)
1)如何使用vi进行块拷贝、粘贴、删除的操作
2)如何设置Tab的长度,以及自动缩进的长度
3)如何使用tag进行代码阅读
4)如何在1~10行,有确认的进把所有的RedHat改为RedFlag
5)在SourceNavigator中,如何跳到一个变量的声明处?如何得知光标当前的位置在那

   个函数体内?

三.3、编译器与调试器。(各2分)
1)如何使用gcc得到宏展开的中间代码
2)如何通过gcc在命令行中传入宏定义
3)在那一级优化的情况下,内联函数才真正的内联到代码中
4)gdb的watch命令如何使用,有何缺点
5)gdb中使用什么命令可以显式调用的栈帧,如何查看某个栈帧上的局部变量
6)如何使用gdb调试多进程
7)如何使能/禁止core dump?

三.4、库。(各2分)
1)如何知道XSetIMValues这个符号在那个X的库文件中
2)如何读取C++的符号名,更具可读性
3)请解释动态库的soname概念
4)解释在链接时rpath选项的含义

三.5、Makefile。(10分)
如果有一个简单的Test项目目录如下:
# tree Test
Test
|-- common.h
|-- main.cpp
|-- test.cpp
`-- test.h

1)使用wildcard、patsubst函数编写一个C++项目的Makefile文件
2)使用automake、autoconfig编写一个支持configure选项的configure.in脚本

三.6、CVS。(10分)
1)如果一个CVS项目中,甲添加了一个子目录模块,那么乙在update时是否会自动检
   出这个新添加的子模块?如果不能,那么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2)如何在一个CVS项目中添加一个二进制文件,这个二进制文件可以进行增量的版本管

理吗?
3)如何检出标记(tag)为milestone-1的版本,如何创建以milestone-1为基础的分支

   milestone-1-b1,并如何把分支的修改合并到milestone-1的主分支上

三.7、Linux/GNU编程基本知识
1、-----------------------------------------------------------
Linux2.4.x有多少种类型的设备文件?分别写出来。(2分)

2、-----------------------------------------------------------
glibc动态库的搜寻次序是什么?(2分)
glibc 2.1.x 与 2.2.x的动态库的搜寻次序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采用现在的方案?(2

分)

三.3、综合编程题。
要求:
1、完成需求,程序运行正确。
2、工作原理文档,使用文档完整。
3、代码规整优美。注释得当。
4、运行速度足够快。

1、-----------------------------------------------------------
本题(20分)。写一个程序,有三个功能:
a)取得CMOS中的当前时间,按照YY:MM:DD:HH:MM:SS格式输出。
b)取得物理内存的大小,格式化输出。
c)取得从物理段地址F000:FFF0起,16个字节的值,每字节按照16进制格式输出。

2、-----------------------------------------------------------
本题(20分)。对串口编程,编写一对类似ping的程序,作用在串口上,了解serial的联

通情况。
定义协议
要求:
定义一个联通和响应协议。至少具有:发送、回复、超时三种状态。除超时状态外,所

状态的数据必须经过校验才可使用。

ping_serial_client
要求:
1,发送数据包;
2,等待回复数据包,直到超时;
3,如果有回复数据包,对数据包进行校验;
4,计算校验通过的数据包之间的时间差;
5,重复直到用户退出;
6,统计丢包率,时间。
界面:
bash# ping_serial_client /dev/ttyS0 baud_value
??bytes from ttyS0, time=??ms
......
^C
--- ttyS0 ping statistics ---
?? packets transmitted, ?? received, ??% loss
time ??ms, min/avg/max = ??/??/?? ms

ping_serial_server
要求:
1,等待对方的发送数据包;
2,对发送数据包进行校验;
3,校验通过则回复数据包;
4,重复直到用户退出;

界面:
bash# ping_serial_server /dev/ttyS0 baud_value

3、-----------------------------------------------------------
编写一对socket程序,要求类似于network echo procotol。
Client每隔1秒把自己的IP地址轮流循环发送给一个Server.
Server接到IP后,在屏幕上打印对方IP;然后把自己的IP发送回去。
Client收到回复后,在屏幕上打印对方IP。
程序一直运行,直到用户退出。各自分类统计接收到的各IP的数据包的个数。
注意:Client可以向多个Server发送请求,Server也可以接收多个Client请求。
注意:输出信息的美观,和对错误的处理。
-----------------------------------------------------------

四、C++题目。

-----------------------------------------------------------

1。给定下面的代码:

class Graph{
public:
    Graph() { s_gCount++; }

    virtual ~Graph() { s_gCount--;}

    virtual int drawOut() = 0;

    static int getTotalCount() { return s_gCount; }

protected:
    int m_x;
    int m_y;
    static int s_gCount;
};

回答下列问题:(各5分)

1)这个类能否生成实例,为什么?
2)上述代码中有什么错误?
3)如果有一个Rectangle类公共继承该类,那么s_gCount对Rectangle的成员属性是什么

4)对Graph及其子类的计数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5)请画出该类的内存布局结构示意图

-----------------------------------------------------------

2。给定下面的代码:
class A
{
    int a;
};

class AA : public A
{
    int aa;
};

class X : public virtual A
{
    int x;
};

class Y : public virtual A
{
    int y;
};

class Z : public X, public Y {
    int z;
};

回答下列问题:(各5分)

1)请画出上述5个类的UML类图
2)请画出A、AA、X、Z的内存布局结构示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

3。给定下面代码:
#i nclude
#i nclude

typedef struct _AAA
{
    int a;
}AAA, *PAAA;

class CAAA
{
public:
    CAAA() { m_a.a = 0; }
    CAAA(CAAA& in) { printf("CAAA(CAAA& in)\n"); }

    CAAA(AAA in) { printf("CAAA(AAA in)\n"); }
    CAAA(int in) { printf("CAAA(int in)\n"); }

private:
    AAA m_a;

public:
    operator PAAA ()
    {
        return &m_a;
    }
};

void test0(PAAA pa)
{
    printf("test0\n");
}

void test1(CAAA ca)
{
    printf("test1\n");
}

void test2(CAAA ca)
{
    printf ("test2\n");
}

void main(void)
{
    CAAA a;
    test0 (a);

    AAA b;
    test1 (b);

    int i=0;
    test2 (i);
}

请回答下列问题:(各5分)

1)找出程序中的错误
2)test0函数声明传入的参数为PAAA类型,而在main函数中,实际传入的是CAAA类型,

   这是否是一个错误?如果不是,请解释原因。

4。回答下列问题:
1)C++中的struct和class类型有什么区别?(2分)
2)假定一个class名为Test,具有构造函数、拷贝构造函数、operator =,那么
    Test a;
    Test b=a;
   分别执行的是哪一个函数?(2分)
3)C++程序进行链接时是否必须链接stdc++函数库,如果不必须情况下不需要,什么情

况下需要?(2分)
4)你所熟悉的关于C++的中英文经典书籍都有哪些,它们分别都侧重于什么方面?(5分)

五、QT编程。任选2题完成。(各20分)
要求:按照综合编程题目的要求编写代码和文档。
1.编写一个简单的clock控件, 要求从QWidget继承, 有一个指针和表盘,指针每12秒转一

圈,
并且可以用鼠标左键,起动和停止指针的转动.

2.给定一个designer生成的UI文件, 读取指定名字控件的几何信息,计算出该控件的面积

大小.
(用Dom和SAX都可)

3.设计一个程序, 建立个人信息库,包括:姓名,年龄,性别,住址.建立完之后可以查处特

定人
的信息,用designer设计你的界面, 不要求把信息库存在硬盘上.

4.把第三题变成国际化程序, 要求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需要用qt-linquist等工具.

5. 用QSocket实现两台不同机器间的收发, 收发要求用户动态输入.

提示:以上各题需在qt3.0以上实现,推荐用qt-3.1.1,不限止qt-embedded或qt-desktop.

六、MiniGUI编程
要求:按照综合编程题目的要求编写代码和文档。
1.裁剪MiniGUI字体库,使它仅支持英文和繁体中文。(10分)
2.描述MiniGUI/MPP的消息机制(20分)
3.使用MPP和MySql,编写一使用在商场POS机上的应用,要求如下:(50分)
    1)收银员帐户管理:每台POS机供若干个收银员和一个系统管理员使用.收银员凭密码

登录POS机,密码可修改.收银员只能查看自己的销售数据,
    但不能删除.系统管理员可以增加删减收银员帐户,查询销售记录.
    2)收款管理:计算顾客购买商品总金额;计算找零
    3)顾客会员管理:根据顾客ID,判断会员等级及相应打折级别.
    4)屏幕锁定功能:特定按健触发屏幕锁定,输入密码后解锁

七、Kernel & Driver
内核基础试题

网友:

1. 简答题。(各10分)
1.1  Spin Lock 相对于信号量的特点;在UP/MP/SMP这些不同环境下,Spin Lock的不同

实现方法。
1.2  简要说明e2compr压缩文件系统的压缩策略;经其处理后,上层文件系统(EXT2/3

等)是否会受到影响。
1.3  比较linux操作系统内核态和用户态的抢占性,及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1.4  linux2.2支持的最大进程数是多少,演进至2.4后,这一制约是如何克服的。
1.5  列举中断屏蔽的类型,并简单比较。
1.6  列举linux所要处理的定时/计数器(实际的外围硬件设备,不是指软件定时器),

及其用途。

2. 问答题。(各20分)
2.1  穷举在用户态空间,内核消息的获取方式、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
2.2  解释linux进程调度中的epoch概念,该机制的目的。
2.3  描述一个硬件中断信号发生,到为其注册的中断服务例程开始执行,之间所经过的

内核处理过程。并进一步分析,制约linux中断响应时间的因素存在于哪些方面。
2.4  比较底半机制(BH)和Tasklet的特点,及运行方面的差异。
2.5  说明引导过程中initrd.img和linuxrc作用,给出制作initrd.img的伪代码形式的

流程。
2.6  在VFS层中如何区分设备文件和正规文件?
2.7  内核有几种方式访问硬件设备?
2.8  内核如何访问iomem?请举例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C:

3. 分析题。
3.1  系统时间设置问题。(10分)
     同样采用date命令,目的在于修改系统时间,在不同的系统上却有不同的现象:
     假定初始时间(T1)为 03月01日16:00 2003年,期望的修改后时间(T2)为 12

月31日00:00 2002年,
     <1> 在EDK系统中,执行命令 #date 123100002002,系统时间立即会变为T2;
         但系统重新启动之后,系统时间仍恢复为T1的时间区间: 03月01日16:02
2003年,修改并未保留下来。
     <2> 在RedHat7.2/8.0中,重复上述设置,系统重新启动之后,时间设置得到了保

留,系统运行于T2的时间区间:12月31日00:02 2002年。
     请分析<1> 中所表现出的现象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3.2  在大家相关于串口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20分)
     串口在发送数据时,不是连续且迅速地发送,而是以一个固定的节拍(10秒),且

每次只发送等长度的一段数据,请列举可能造成这一问题的所有原因;

3.3  Oops分析。(50分)
     以下是一段经过符号解析过的Oops信息,我们知道造成这个Oops的直接原因在于对

内核函数__wake_up的调用过程之中出现了问题;基于上述判断,请基于已经给出
的__wake_up相关源码和反汇编码,大致分析问题出现在哪个源码行,并给出分析结论;

-----------------------------------------------------------
ksymoops信息:
ksymoops 2.4.4 on i686 2.2.19-rthal3.  Options used
-v /usr/src/linux-2.2.19/vmlinux (specified)
-k /proc/ksyms (specified)
-l /proc/modules (specified)
-o /lib/modules/2.2.19-rthal3/ (default)
-m /usr/src/linux-2.2.19/System.map (specified)

current->tss.cr3 = 07d29000, %cr3 = 07d29000
*pde = 00000000
Oops: 0000
CPU:   0
EIP:   0010:[]
Using defaults from ksymoops -t elf32-i386 -a i386
eax: 00000014   ebx: c0eabf74  ecx: 00000013  edx: 00000021
esi: 00000000   edi: 00000020  ebp: c0eabf6c  esp: c0eabf60
ds: 0018   es: 0018  ss: 0018
Process in.identd (pid: 828, process nr: 6, stackpage=c0eab000)
Stack: 00000000 c807ca04 00000021 c0eabf74 c807be21 c0eabfb0 c807bf74
c807c94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803fb60 c807e000 00000e20 2b124c28
0000027c
       0010a000 c807c900 00000000 0000f944 bffff944 c803d2ec 00000000
Call Trace: [] [] [] []
[] []
[] [] []
Code: 8b 02 85 45 fc 74 1b 85 ff 74 10 83 7a 44 00 74 0a 85 f6 75

>>EIP; c01110c1 <__wake_up+2d/6c>   <=====

Trace; c807ca04 <[rt_das]timeout+c4/c8>
Trace; c807be21 <[rt_das]read_timeout+25/28>
Trace; c807bf74 <[rt_das]pulse_isr+150/19c>
Trace; c807c940 <[rt_das]timeout+0/c8>
Trace; c803fb60 <[rtai]global_irq_handler+0/80>
Trace; c807e000 <.bss.end+14a1/????>
Trace; c807c900 <[rt_das]board+0/28>
Trace; c803d2ec <[rtai]dispatch_global_irq+28/90>
Trace; c803c0a0 <[rtai]GLOBAL0_interrupt+18/34>
Code;  c01110c1 <__wake_up+2d/6c>
00000000 <_EIP>:
Code;  c01110c1 <__wake_up+2d/6c>   <=====
   0:   8b 02                     movl   (%edx),%eax   <=====
Code;  c01110c3 <__wake_up+2f/6c>
   2:   85 45 fc                  testl  %eax,0xfffffffc(%ebp)
Code;  c01110c6 <__wake_up+32/6c>
   5:   74 1b                     je     22 <_EIP+0x22> c01110e3
<__wake_up+4f/6c>
Code;  c01110c8 <__wake_up+34/6c>
   7:   85 ff                     testl  %edi,%edi
Code;  c01110ca <__wake_up+36/6c>
   9:   74 10                     je     1b <_EIP+0x1b> c01110dc
<__wake_up+48/6c>
Code;  c01110cc <__wake_up+38/6c>
   b:   83 7a 44 00               cmpl   $0x0,0x44(%edx)
Code;  c01110d0 <__wake_up+3c/6c>
   f:   74 0a                     je     1b <_EIP+0x1b> c01110dc
<__wake_up+48/6c>
Code;  c01110d2 <__wake_up+3e/6c>
  11:   85 f6                     testl  %esi,%esi
Code;  c01110d4 <__wake_up+40/6c>
  13:   75 00                     jne    15 <_EIP+0x15> c01110d6
<__wake_up+42/6c>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66fe4603
current->tss.cr3 = 00e94000, %cr3 = 00e94000
*pde = 00000000
Oops: 0000
CPU: 0
EIP: 0010:[]
EFLAGS: 00010a83
Warning (Oops_read): Code line not seen, dumping what data is available

>>EIP; c01113e6    <=====

1 warning issued.  Results may not be reliable.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附录>
1. __wake_up的源码:
    void __wake_up(struct wait_queue **q, unsigned int mode)
    {
        struct task_struct *p, *best_exclusive;
        struct wait_queue *head, *next;
        unsigned int do_exclusive;

            if (!q)
            goto out;
        /*
         * this is safe to be done before the check because it
         * means no deference, just pointer operations.
         */
        head = WAIT_QUEUE_HEAD(q);

        read_lock(&waitqueue_lock);
        next = *q;
        if (!next)
            goto out_unlock;

        best_exclusive = 0;
        do_exclusive = mode & TASK_EXCLUSIVE;
        while (next != head) {
            p = next->task;
            next = next->next;
            if (p->state & mode) {
                if (do_exclusive && p->task_exclusive) {
                    if (best_exclusive == NULL)
                        best_exclusive = p;
                }
                else {
                    wake_up_process(p);
                }
            }
        }
        if (best_exclusive)
            wake_up_process(best_exclusive);
    out_unlock:
        read_unlock(&waitqueue_lock);
    out:
        return;
    }

2. __wake_up的反汇编码:
    c0111094 <__wake_up>:
    c0111094:   55                      pushl  %ebp
    c0111095:   89 e5                   movl   %esp,%ebp
    c0111097:   83 ec 08                subl   $0x8,%esp
    c011109a:   57                      pushl  %edi
    c011109b:   56                      pushl  %esi
    c011109c:   53                      pushl  %ebx
    c011109d:   89 55 fc                movl   %edx,0xfffffffc(%ebp)
    c01110a0:   85 c0                   testl  %eax,%eax
    c01110a2:   74 50                   je     c01110f4 <__wake_up+0x60>
    c01110a4:   8d 48 fc                leal   0xfffffffc(%eax),%ecx
    c01110a7:   89 4d f8                movl   %ecx,0xfffffff8(%ebp)
    c01110aa:   8b 18                   movl   (%eax),%ebx
    c01110ac:   85 db                   testl  %ebx,%ebx
    c01110ae:   74 44                   je     c01110f4 <__wake_up+0x60>
    c01110b0:   31 f6                   xorl   %esi,%esi
    c01110b2:   89 d7                   movl   %edx,%edi
    c01110b4:   83 e7 20                andl   $0x20,%edi
    c01110b7:   39 cb                   cmpl   %ecx,%ebx
    c01110b9:   74 2d                   je     c01110e8 <__wake_up+0x54>
    c01110bb:   90                      nop
    c01110bc:   8b 13                   movl   (%ebx),%edx
    c01110be:   8b 5b 04                movl   0x4(%ebx),%ebx
    c01110c1:   8b 02                   movl   (%edx),%eax
    c01110c3:   85 45 fc                testl  %eax,0xfffffffc(%ebp)
    c01110c6:   74 1b                   je     c01110e3 <__wake_up+0x4f>
    c01110c8:   85 ff                   testl  %edi,%edi
    c01110ca:   74 10                   je     c01110dc <__wake_up+0x48>
    c01110cc:   83 7a 44 00             cmpl   $0x0,0x44(%edx)
    c01110d0:   74 0a                   je     c01110dc <__wake_up+0x48>
    c01110d2:   85 f6                   testl  %esi,%esi
    c01110d4:   75 0d                   jne    c01110e3 <__wake_up+0x4f>
    c01110d6:   89 d6                   movl   %edx,%esi
    c01110d8:   eb 09                   jmp    c01110e3 <__wake_up+0x4f>
    c01110da:   89 f6                   movl   %esi,%esi
    c01110dc:   89 d0                   movl   %edx,%eax
    c01110de:   e8 2d f9 ff ff          call   c0110a10
    c01110e3:   3b 5d f8                cmpl   0xfffffff8(%ebp),%ebx
    c01110e6:   75 d4                   jne    c01110bc <__wake_up+0x28>
    c01110e8:   85 f6                   testl  %esi,%esi
    c01110ea:   74 08                   je     c01110f4 <__wake_up+0x60>
    c01110ec:   89 f0                   movl   %esi,%eax
    c01110ee:   e8 1d f9 ff ff          call   c0110a10
    c01110f3:   90                      nop
    c01110f4:   8d 65 ec                leal   0xffffffec(%ebp),%esp
    c01110f7:   5b                      popl   %ebx
    c01110f8:   5e                      popl   %esi
    c01110f9:   5f                      popl   %edi
    c01110fa:   89 ec                   movl   %ebp,%esp
    c01110fc:   5d                      popl   %ebp
    c01110fd:   c3                      ret
    c01110fe:   89 f6                   movl   %esi,%esi

-----------------------------------------------------------
内核驱动题
以下设计应该包括设计文档,实现策略说明,代码包,测试用例,使用说明.
要求:按照综合编程题目的要求编写代码和文档。
参考资料: 第二版.

1.设计并实现一个软件watchdog设备,以监视系统运行情况.(50分)
说明:watchdog设备用于监测系统运行状态,正常运行的系统定期写watchdog以使其
不会超时,一旦超时,意味系统已挂起;watchdog应该重启系统. 现在的软件watchdog
不重启系统,只用于监视应用程序的运行.

2.设计并实现一个简化的、容量可以变化的内存FIFO设备.(50分)

八、用中文Linux办公。
要求本考卷完全在Linux完成,并要求进行版面的格式化或美化。如果只提交TEXT版本,

本题不得分。(各10分)
本题要求是:
1、提交进行版面的格式化或美化的PDF版本。为方便修改和评分,还须提交一个lyx或te

x版本。
2、PDF内嵌的中文字体使用的是红旗桌面版4.0所携带的新版宋体。

九、娱乐。(没有分数)
不会娱乐的程序员不是好的程序员。本部分没有分数,但是聪明的人在这里是不会留下

空白的。
1、运行RedHat 7.3上面的推箱子游戏。用方向-数字的方式(如左3,右4)记录下通过第

一关
的过程,同时记录下过关的时间。看谁的步数少,时间短。
2、运行emacs + doctor游戏。摘录下10句以上的对话,看谁的对话最精彩,同时也看谁

的心理最变态。

网友: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回去得好好研究了,感觉好多都不懂
是该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个得收藏了研究下

网友E:
没有答案啊,:L :L :L

网友:
需要用心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答案啊,:L :L :L

同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