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测试

楼主:
本人从事电源测试行业4年,如有朋友电源方面有何疑问可以留言 一同交流.

网友:
正好有些问题想不明白,请教一下~高手莫嫌弃~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和同学做一个485通信的实验,做了四块板,一台做主机,三台从机。我们给每块板用的都是独立的电源,18V变压器后用7805稳压。
测试时发现,其中两块从机板居然“挑电源”,1号接a电源,2号接b电源,通信基本正常。但如果1号和2号接的不是这两各个电源而是其它随便哪个电源,通信乱码就很严重,过十几秒程序就“死”了(应该是程序死循环吧)。
起初我们觉得板子有问题,折腾了一天也没找出什么来,在一些关键部位加了104的瓷片电容增强抗干扰也没见起色,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弄了半天突然有一次一直很正常,一同学多了个心眼就把当时各个板对应用的电源标记了,之后的测试发现只要我们对应着接就不会有问题,否则就可能会死机。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485的板都是一样的,但电源的都不一样,因为大家都是自己做一个为了做实验用起来方便而已,没人会做一堆,所以我们也是借同学的电源来才凑够四个,不过我看大家的基本电路都差不多(7805也就那样,呵呵)

网友:
是不是考虑一下隔离呢?

网友:
通信基本正常。就是说还有不正常的情况?如果在实验室里就是这样,,我想电源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好好检查一下其它问题吧,如果是在现场,那考虑的因素就多了,包括通讯距离,干扰因素等.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
1.485IC的A,B端如果没有接上下拉就会出先干扰严重,或根本就不能通讯。
2.如果是串口是使用USB转换的,市面上很多转换器做得很差,市电有一点干扰(比如你打开电视机开关)就会使端口不能使用,程序报错。
3.不同电源之间通讯需要使用变压器的互感绕组或DC-DC,不能使用自感或直接使用电脑USB电源,485部分电路必须与232电路使用光电隔离。

网友:
RS485通讯基本要求:
(1)应采用专用RS485芯片,RS485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应有光电隔离;
(2)RS485输出端子与强电端子间应能承受4kV的电压历时1分钟的耐压试验;
(3)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8kV的静电接触放电;
(4)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4kV的浪涌试验(对零线);
(5)RS485接口A、B端子间应能承受380V的交流电历时5分钟不损坏;
(5)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1kV快瞬变脉冲群耦合试验,试验过程中能正常通信;
(6)各项试验后RS485接口应能正常通信。
(7)通信规约必须符合要求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测试在宿舍开始是在做的,觉得宿舍电压不稳定可能是原因,后来就到实验室测试,问题依旧。
485有接上拉,AB端接了120欧的匹配电阻。
用的是串口不是USB,转换电路自己做的,隔离有。
通信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能看到有时会有几个乱码,但还是一直能完成每次收发。只有在不按我们标记的板和电源对应使用时乱码会比较严重,发了十几组数据后就死机,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

测试时都没给各个板都是裸露的,没加过外壳屏蔽。但我觉得就算这样也不至于交换个电源就正常了啊?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试了几次连续工作半小时左右,不时发些控制命令,也都正常。就是换换电源,挨不了几分钟自己就死了.....

single说的那些测试要几KV的电压啊?我们没条件做哦

网友:
抱歉我上面说的要求是工业级的,试验可以到检测中心做。如果只是做做试验玩玩,也就无所谓了。
因为没在现场,所以也不是很明白。在这里只是提下建议。
A,B接120欧姆对级联不是很好。可以想像下如果是32个RS485终端接在一起,那A,B端电阻是多少?RS485IC需要多大的功率去推动?

网友:
楼上说的 485板我没做过,不过你的简述中,电源是有机率导致不正确的现象出现.你可以通过检测电源的指标,比如纹波,电压调整率 电流调整率 ,稳压系数.  很多时候 电路的问题都是电源质量不稳定 引起的.

网友:
好~有空了再多研究研究电源~谢谢~

网友:
我毕业课题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以电动车的电池组为研究对象。要求对电动车的蓄电池进行研究,了解电动车蓄电池的充电特性,建立蓄电池的模型,提出控制策略和方案。然后对电动车蓄电池管理系统(BMS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进行设计,实现蓄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状况的监控和警报。并对该系统做出评价。
希望大哥指教 我qq89764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