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PROTEL。急~~~

楼主(2008-05-21):
新手求助,关于PROTEL。急~~~
最近刚再学PROTEL99SE,做一个电路原理图,里面需要NJM2073元件,但不知道哪个库元件里有,或者用别的方式产生。急~~~
电路

网友A:
自己画吧,或者直接用相同封装的元件,DIP8,DMP8,SIP9?
自己画吧,或者直接用相同封装的元件,DIP8,DMP8,SIP9?

网友B:
Protel里的元件库多是按厂家进行分类的,你可以先选定元件的厂家,然后去库里添加;
或者自己画个封装,也不难,也练下建立库文件;
如果明确管脚定义,可以找一个兼容的封装,也可以解决问题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