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08-05-22):
开关电源变压器
各位大侠:我现在用13003,9014等分立元件设计一款反激开关电源,输入电压为100-240VAC,输出为5V,500MA。变压器为EE-13,初级为0.15MM绕75圈,次级用0.45MM饶13圈,反馈级为0.15MM饶13圈。现在做的样机空载时输出电压为5V,但是带不动负载,负载接10欧姆电阻时,电流只有300MA,电压为3.5V左右!请问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不是磁饱和了?
电压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用13003,9014等分立元件设计一款反激开关电源,输入电压为100-240VAC,输出为5V,500MA。变压器为EE-13,初级为0.15MM绕75圈,次级用0.45MM饶13圈,反馈级为0.15MM饶13圈。现在做的样机空载时输出电压为5V,但是带不动负载,负载接10欧姆电阻时,电流只有300MA,电压为3.5V左右!请问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不是磁饱和了?

楼主:
初级电感量为:5.6MH-6.4MH

网友A:
感量偏大初级圈数太少了

楼主:
哦 是这样子吗?这个变压器打了几次样。一开始的感量也是很小的,但是也不行!
现在我怀疑已经磁饱和了,现在我把初级线圈加到140匝,次级和反抗馈级不变,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2008-07-07):
EE-13尚不足以说明问题
EE13是磁芯的机械尺寸特征,更需要它的电磁特性参数.才好分析,特别是饱和磁通密度和导磁率u(mu)值;
其次,希望能够给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