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的这个电路图怎么不起振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我做仿真了就是出不来波形

网友:
我学得不深,觉得C2、C7太大了,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具体我也不精,数值看起来离谱

网友:
呵呵 水平有限 帮不上忙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请问设计要求

同意zhjzh72_2004意见.总体结构上,满足所谓"1,2相同,3相反的"电抗元件结构.以下讨论假使你已经使用了合适的LC值.问题有以下几点:
两个电阻R1/R3取值是错的,R1作上偏置,E极又接地,为什么那样小,才500欧姆,这样结再加上集电极负载的低阻值,这个管子恐怕会马上烧坏的,强偏置而处于强饱和,集电极电流约500mA,2N3904的Icmax为200mA,此刻Ib大致是8mA!即使你使用大功率管,这是也会因管子处于为非工作区的饱和状态没有放大能力,如何起振?
还有即使你修改了R1到合理数值,那第三个毛病就是集电极电阻R3,这么小的阻值实际上是并接到LC槽路C6的,会极大地降低总Q值,即使你对前面都作了调整,也难于振荡的.R8取那么大(1000M)似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问题是R8再大(不接)也没用,因为从交流等效电路看:R3并联在它上面.
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个实际问题,而是个杜撰出来的考试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指导,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