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电路的困扰

楼主:
这是我按照MAX642的datasheet上设计的,但是在使用中发现,当电流输出是120mA时,电压信号是一个T=60us的周期信号,我试着加上电容或采用7812进行稳压也没有用,请问应该怎么办啊,请大家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没找到max642的资料 我只找到了日文资料 看不懂日文 所以没法帮你 将资料贴上来

网友:
打电话问技术支持说,在选电感的时候有一定说法,主要是靠里面的两个公式来算的,但是又没有看明白了,把芯片的资料传上来,请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
管中窥豹...

不见全图怎么能找出毛病来呢?:o

网友:
电压信号是一个T=60us的周期信号及其它

看了图,这个电压峰峰值范围为4.1-4.5V的输出电压?另外能具体说一下你使用元件的具体参数吗,特别是电感.

网友:
关于电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些, 我先说一下详细信息吧,输入电压范围是在4V-8V之间,负载的功率是3W,负载电压是12V,负载最大电流是400mA,我的MOSFET是IRF530,二极管是IN5817.电感应该是用带磁芯的功率电感,具体电感的值是由datasheet里的两个公式来计算的,可是因为我没有做接触开关电源,所以有几个参数不知道怎么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帮我算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请告知:峰峰值的幅度

在你给出的波形图中,所显示的4.1V、4.5V两个电压显示值,是否显示的是输出中的峰峰值范围?请明确,好么?因为没有这个数值就无法判定是原理性的纹波,还是设计缺陷.要知道在单级滤波的开关电源中,纹波是必定要有的.

网友:
有没有开关波形?

网友:
电感要适度,电容可并联

这类开关电源的电感量小了肯定不行,但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选择适当的值,这完全可以参考器件的推荐参数,要注意选电感时要在电感量之外,注意它的磁饱和参数和直流电阻;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建议在100uF的电解电容上并联一个100pF的磁介电容,以便克服电解电容的串接寄生参数影响。

仍希望得到你波形中所叠加的信号幅度的参考幅度;

网友:
希望得到你波形中所叠加的信号幅度的参考幅度

网友:
希望得到你波形中所叠加的信号幅度的参考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