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
烦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这个音频信号发生器电路图错在什么地方,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 怎么都没有回答啊,大家行行好吧

网友:
双联电位器结构逻辑连线,二极管,负温系数热敏电阻

请给出负温系数热敏电阻的参数,另外仿真电路的双电源电路中为什么要串接D1/D2两只二极管(不知你用哪个软件,是不是那个软件的特殊要求)?
请检查双联电位器的结构逻辑连线,用的什么线条,在仿真电路里没有必要加(这个意见仍和你使用软件有关),建议先删掉试试。

网友:
再强调:注意电位器P1的结构逻辑连线!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我再仔细看了一次图纸,并和电路图上其它线条作了比较,电位器P1的两个中间抽头间像是一条电连接线。这条线本来要表示的是两个电位器是“同轴联动”的机械结构联系(这个你肯定知道)。两个简单的检查方法:1 用netlist检查是不是一个点;或 2  用仿真,检查两个抽头的直流电压是否相同,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先用固定电阻调试仿真一下,20Hz时取一个电阻值,20KHz再取一个阻值;实际制作时再用"同轴联动"的电位器

网友:
怎么不见你的回音?你倒是急不急呀?

按照你的电路参数我用Protel 99SE作了仿真,没有问题,不知道你用在什么领域,是音频?还是其它什么用途.所以无法进行下去了.有以下的结果:NTC1的取值大约在7k上下(负反馈的调节电阻放在中值500欧姆).你的问题可能在三个问题:1.电位器抽头;2.如果NTC的试验仿真初始取值不合理(一般地说是太小,按照你的电路,可以从10k做起).3注意检查电源的供电极性,在电源两端设两个Net.检查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