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5110LCD的驱动(带照片)

楼主:
受呱呱的邀请,准备择良日开博,今天先发点东西,做个广告,我主要做51,MSP430单片机,ARM,CPLD,DSP方面的东西,本人的作品均为原创作品,希望以后大家多访问eeworld,多多访问我的博客哦!
先看看标题上的东西吧!
这是从我以前做的一个东西上删减而来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没有用的变量在里面,谅解一下!

这个是效果图

这个是效果图

这是我自己做的USB下载线(就是用他开发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USB下载线(就是用他开发的)

这个是程序(是在STC89C58RD+上做的,兼容AT89S5X等51单片机)

网友:
开博后的项目简介

开博后,首先会陆续公布我现在正在调试的一块MSP430的高级开发板的测试程序,主要有RS485通信,以太网通信,SD卡存储,等
先上图吧.....

运行时的照片

运行时的照片

PCB,由于是第一版,有点错误,跳了几根线,也割了几根线....

PCB,由于是第一版,有点错误,跳了几根线,也割了几根线....

网友:
当然,好的网站和好的博客离不开您的支持

在本年度最终,将采取投票的方式选出最优秀的网友两名(可以适当增加),增送自制的MSP430JTAG(或者是上面的STC51单片机的USB下载线一根)和MSP430简易开发板一块(由于是自制产品,可能比较粗糙,但保证可以正常使用)。
下面有图

MSP430简易JTAG

MSP430简易JTAG

MSP430简易开发板

MSP430简易开发板

网友:
大家多多支持本网站!支持我的博客!共同进步!
打造业能访问率最高的电子网页!
谢谢!
如果你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在本论坛发贴或联系我的QQ344450198,将尽所能为你解答疑问!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偶支持你

网友:
不知LZ能否提供一下USB的STC下载线制作资料啊?
多谢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使用了一片USB转UART的芯片;
我用的是CH341,只要外围扩展两个电容和一个晶体就行了!

网友:
呵呵 不错 强烈支持开源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合作

网友:
厉害,以后多多请教,全面学习,努力跟进。

网友:
强烈强烈支持楼主开博~~~期待中~~~~

网友:
顶!

不错的东西!以后用得上。

网友:
问题

请问各位哪里能找到各种手机显示屏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
学习来的

高人。你是怎么开始的

网友:
ch341不大稳定吧,哈哈,建议换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先从最小系统焊起,慢慢扩展功能,然后就可以做些项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了这么久还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还行吧,可能我是用PCB做的,没有在实验板上拉线焊!

网友:
楼主是我的偶像, 全面学习,努力跟进。

网友:
能否上传一下usb下载线的资料啊,急需!!呵呵,谢谢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