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数控电源分析,答warrenzb等网友

楼主:
网友warrenzb发主题:
数控电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58642&pid=99438&page=1&extra=#pid99438
请帮助分析一下电路所附的电路,并问:为什么运放的输出接到电压输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电路在这里做一粗浅分析,请网友指正。

这个电路使用了四块集成电路:

LM350—输出可调的稳压电路,电压范围1.2—33V,电流3A
OP07—低漂移运放
DAC0832—8-bit数模转换器
    可以把这个电路分成两个部分:电源部分(以LM350为核心)和数字控压部分(其余ICs)。

一、电源输出部分

如果不考虑其它保护功能,也不做定量分析的话,这个电路与原理性分立件搭建的教科书传统稳压器无二。ADJ端经R10/R11从输出取样,利用IC内负反馈通道实现稳压输出。两个电阻分压比决定输出电压。(从电压叠加原理和运放输出阻抗和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特性,分析这部分时,R11下端可认为接地)。
因此ADJ是控制输入端。
ADJ接受三个控制输入:第一是上面说的R10/R11负反馈输入,第二个是经过R8/R9,运放(负端入)的正反馈输入;第三就是数字控制输入。

二、数字控压通道

数字控压的通道只能从8051 Port 0开始,因为原图没有做出8051的任何其它说明。这个8-bit端口作为原始控(制电)压数据,经过DAC0832变换为模拟信号输出,9REF就是DAC的输出端(请参考器件资料)。DAC输出经C6滤波和R7隔离,送入OP07正输入端,放大输出经过二极管和R11作用给ADJ,实现电源输出的数字控制。

三、关于运放的负端输入的工作

从电源电路讲,电源输出Vo经过R8/R9分压加至运放OP07的负输入端,而对应的输出同样经过二极管和R11加到ADJ。这是一个正反馈通道。按照R10/R11R8/R8的阻值估计,这正反反馈的分压器量级相似,这就起到了“抵消”的作用。使原来的稳压牵制作用得以削弱,这样才能得到足够的控制灵敏度。之所以仍然保留R10/R11的反馈通道,原因在于稳压电路还有过流保护等其它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部分电路的设计并不合理,问题出在U3--OP07运放负输入端,通过与稳压器构成的大反馈环,对运放来说是个正反馈,明显是不合理的。建议设计改为本级输出直接通过分压器反馈回负端,电源输出电压则可通过加法器的连接实现需要的控制。

四、其它关于电位器CW

由于OP07是个低漂移运放,比一般运放相比,它具有输出偏压微调输入TRIMCW连接于这两个管脚间而且具有相当大的反方向调节作用。应当是调节输出电压中间值的控制。前面的控压电路则完成电压变动幅度的控制。

网友:
电源用到了 单片机8051。。。
够难学的了的。。。。。

网友:
呵呵 这个帖子很有参考价值 谢谢冯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冯老,让我们的论坛有了很大技术上的进步! 再次感谢您!!

网友:
看了电路及电路分析我有几点不是很明白,希望楼主能指点一下:
1、您分析当中所说的三路控制输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第一路为直接控制输入,第二、第三为间接控制输入啊?虽然我这么理解,但是我不是很明白您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2、您所说的三路控制输入的反馈性质是怎么判断的,我不会,希望能够详细指点一下。
3、您所说的大的正反馈环是怎么判断的?
4、您所说的有关OP07设计不合理的地方,能不能附图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5楼 的帖子:分析必有大漏洞!

先生提出的是行家的问题。

我原是以一般的分立件搭配的射随结构串接稳压器的思路进行分析的,并未深入去分析IC本身,读先生回复,方认真看了电路资料,果然有大问题(现在我已经注意到一个分析的漏洞:这个IC没有GND!就有可能是个压差型控制,那么Adjust端对Vout的反馈性质判断就会是错的)。

感谢先生友情的有力一推,用这样提问题的委婉方式提示我,用心良苦,在此先行致谢!

我会认真去应试,能不能及格要看卷子了。

网友:
这是正反馈吗?
二极管什么作用阿
我是个新手,望多指教

网友:
二极管

二极管用于保护,在运放输出电压过高(+)时,二极管就会截止,从而起到保护作用。正反馈问题正在分析中,如在6楼的回复。谢谢。

网友:
那个dac0832不是20p的吗??

网友:
收获

很好        很强大:P :P

网友:
很受益的帖子。希望论坛以后多多出现这样的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