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HCNR201的误差问题

楼主:
我用HCNR201隔离模拟电压有0.6V左右的误差,不知怎么回事请各位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它隔离模拟信号,R1=R2,按说输入应该等于输出,可是输出有0.6V左右的误差

网友:
我有最大0.15MV的误差,未解决。。

网友:
我最近也用到HCNR201用作隔离,也遇到这个问题,输入电压在3.3V以下误差0.3V左右,输入电压5V,误差达到0.5V,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