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T

楼主:
请教一下,从RST脚接出的三极管和电阻这样连接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对你肯定有帮助,看看吧。

网友:
这里的三极管是当二极管用的,保护CPU的复位脚

当正常工作时C9被充电(上+下-),如果VCC突然掉电,而C9上的电荷又不能被及时泻放掉的话,RST脚对地可能出现负电压——这是不允许的。并上了这个二极管,负电压就被短路掉了。

网友:
同意仙猫,略加补充

加电或恢复加电时由于C9的电压不能突变,可以保证RST端有足够的复位驱动,此时等效二极管截止,充电的时间常数为C9*R6,最终C9上维持接近VCC电压;一旦断电由于C9 两端的电压仍不能突变,而电源端电压为0,致使RST端出现负向电压,这个电压迫使等效二极管导通,就把RST嵌位在-0.6V左右,同时,C9会通过等效二极管正向电阻迅速放电而快速恢复到加电前的状态。

网友:
终于有人回复了,谢谢a1z26的资料、仙猫和xiaoxif的回答

网友:
这种复位电路成本高

网友:
Re: [求助] 关于RST

钽贴片电解电容有黑色或灰色标志的一头是正极,另外一头是负极。对于铝贴片电解电容就和普通直插电解电容一样,有杠杠的那端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