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复杂一点的问题: bootloader代码是否可以写到应用区?

楼主:
原来3KB+的bootloader要移植到atmega644,发现启动区最大只有2KB,不够用.
想通过修改代码段映射的方法把一部分bootloader代码移到应用区,但手册上说:
The Application section can never store any
Boot Loader code since the SPM instruction is disabled when executed from the Application
section.

如果我只把不含SPM指令的部分转移到应用区, 也不行吗?
有没有做过的高人, 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又是个没人关心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很少用bootload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boot区只要有一个main和一个写flash的函数就可以了.
告诉连接器把其他函数可以放在app区的最后几页.
关键是怎么实现,我没有尝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自定义一个段放置APP区的代码,再把这个段定位到APP区的指定位置就行了
具体实现要看用什么linker
等芯片到了把程序烧进去试试看,再公布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反正必须得把一部分放应用区外

不能自己写自己,因为必须得考虑中间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过你要先知道函数编译后的代码量才比较好分配空间。
我这边说的是使用gcc编译器把函数定义到自定义段空间。

函数声明如下:

type function (...) __atribute__ ((section(".yoursec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E:

void boot_program_page (uint32_t page, uint8_t *buf) __attribute__((section(".boot")));

LDFLAGS += -Wl,--section-start=.boot=0x1FF00

d:/winavr/bin/../lib/gcc/avr/4.3.0/../../../../avr/bin/ld.exe: section .boot [0001ff00 -> 0001ffc3] overlaps section .noinit [0001e70e -> 00022d89]
make.exe: *** [a.elf] Error 1

我试过无数次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定位,包括修改连接脚本.

网友:
回复 网友F:

猜想你定义了别的段,从你的.boot段到那个下一段的空间放不下你那函数编译后的代码。

程序从text段开始执行即

LDFLAGS += -Wl,--section-start=.text=xxx_value;

那么你的定义LDFLAGS += -Wl,--section-start=.boot=0x1FF00 ,
编译后的代码将放在xxx_value和0x1FF00之间,如果这段空间不够大,
则编译器就会出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实际上boot_program_page函数生成的目标文件才几十个字节.

我又在text和data之间增加了一个段:

  .boot   : AT (ADDR (.text) + SIZEOF (.text))
  {
    *(.boot)
    *(.boot*)
  } > text

  .data      : AT (ADDR (.boot) + SIZEOF (.boot))
  {
    ...
   }

  连接没有错误, 但是avrdude编程时的错误我又看不懂了

Program:  122306 bytes (93.3%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21300 bytes (52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EEPROM:     3933 bytes (96.0% Full)
(.eeprom)

avrdude: reading input file "a.hex"
avrdude: input file a.hex auto detected as Intel Hex
avrdude: ERROR: address 0x20010 out of range at line 7642 of a.hex
avrdude: write to file 'a.hex' failed

avrdude done.  Thank you.

make.exe: *** [program] Error 1

打开生成的hex文件,最后一段是什么意思?

:10FF3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40001AE
:10FF4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600019C
:10FF5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400018E
:10FF6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500017D
:10FF7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400016E
:10FF8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700015B
:10FF9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400014E
:10FFA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500013D
:10FFB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400012E
:10FFC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600011C
:10FFD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400010E
:10FFE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00050001FD
:0CFFF400000200010003000100020001F7
:020000022000DC
:1000000000040001000200010003000100020001E1
:10001000002E20202020202020202020002E2E20F6
:1000200020202020202020200000010202030303C2
:10003000030404040404040404050505050505057A
:100040000505050505050505050606060606060659
:10005000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40
:100060000606060606060606060707070707070729
:10007000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10
:10008000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0
:10009000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F0
:1000A00007070707070707070708080808080808D9
:1000B000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C0
:1000C000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B0
:1000D000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A0
:1000E000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90
:1000F000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80
:10010000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6F
:10011000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5F
:1001200008080808080808080820003454000000DF
:00000001FF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想到几天没来看这个贴,已经有不少回复了

to athlon64fx:
用GCC写bootloader不用这么麻烦的,我个人认为不能按照libc manual中推荐的方法去做,那个FAQ有误导的嫌疑

其实只要把整个代码段重新定义到boot区的开始位置就行了,没必要再搞一个boot段.否则是很麻烦的.

直接更改代码段定位的好处是C代码里可以完全省略__attribute__((section(".boot")))这样的语句,另外也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原来代码段的影响(我猜就是你贴的那段红色HEX代码出现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I:

分开写是没有问题的,
通常的做法是定位整个text包括中断向量,我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但是这需要boot和app编译两次,它们之间的公共代码也不方便共享.
如果可以随意给text分段和定位,完全可以不编译bootloader而只用
app实现代码大小不受限制的bootloader,而这正是你在楼主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