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感应式触摸按键的测试

楼主(2008-05-30):
感应式触摸按键的测试
感应式触摸按键的测试大家谁做过或者在研究呢?
测试
按键

网友A:
正想有时间试试
希望能用最简单的电路检测出按键的力度,——但不用键,只能按铜片。
烟酒就谈不上了,也不是什么高科技。:D

网友B(2008-11-05):
目前这个方面的测试资料很少

网友B:
按键表面连水实验
当按键区有大量积水,且同一积水区中有一个以上的按键,积水区中按键应不响应,不允许误响应其他功能,不影响其他按键动作。
滴水实验
用滴管吸取1%盐水,对每个按键位进行3次滴水(每次滴水10滴,滴完需用干抹布抹干,滴管出液嘴在按键正上方50cm左右)。期间不应该有按键的误动作,应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