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共地问题.!相信你也遇到过!

楼主:
单片机和外围芯片需要电源,如一些电机驱动IC还须高电压供电如:L298N;单片机和这些IC的共地问题,,以及抗干扰问题,,
是目前对我最大的捆饶!相信每个学电子的人都会遇到过,,那么大家怎么解决的啊?
有什么经验和规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下吧!!!
有时候电阻接入电路中,,发现阻值变为0!!!
有时后滑阻接入电路中,,发现怎么调阻值都是不变的!
有时候本来应该是5V的地方却发现是3V,,等等等等............................
大家是怎么看的,,怎么理解的!!!!!!!!!!!!!

网友:
没看到你的图纸,具体不好说.....有图吗?发来看看,具体问题得具体对待

网友:
共地时的情况:低频时可以串入一个0欧姆电阻
              高频时可以传入磁珠或者电感

网友:
用两组电源吧,用光耦。两个地之间跨个电容。

网友:
两组电源增加系统的复杂性了吧,跨接电容有规定的哦,

网友:
楼主的问题貌似都不像是地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哈哈,我也觉得纳闷了!加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两个地之间跨接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我公司里的输入模块不加跨接电容就工作不正常,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

网友:
重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