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U4A是什么类型的电路呢,怎么分析它呢,VSR/VAR是用电阻分压得到的一个稳定电压,在这起什么作用呢,还有他的输出为什么要接一个R24与C3的RC滤波呢,再接到比较器呢?
还有就是U4C是由单片机控制的上半周锯齿波发生器,这个我明白,那为什么Q1的基极电阻R26要200K这么大呢?它的输出为什么还要接一个R16呢,取20K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上个图不太清楚

重发一个试试

网友:
高手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
省略的太多,看上去似乎是PWM波调制电路

网友:
详细说一下,u4c的两个输入端接的是压力传感器的正负输出,那他肯定是放大作用了,但这个放大电路感觉有点复杂,该怎么分析它呢,u41的Q1基极接的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控制它的打开与截至,U4B输出的是最后的信号,供单片机处理。
我大概明白电路的意思,但具体的不同,希望牛人给我指点一下,我在1楼的那些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似乎是个V-T转换电路

看上去这是一个"V-T"转换电路,上面的运放电路U4c和R/C构成一个积分电路,Q1是个开关管,当它截止时,会在输出形成一个近似的锯齿波(这要看Q1输入的定时情况).R26的选择要看选用管子Q1的情况和基极输入电压的幅度,如果是现成设计这个值时可以参考的.确定是只要保证开关正常工作就成.R16为隔离电阻,目的在于减少两侧电路的影响.如改进锯齿波的线性.通常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在这个电路中,这个阻值对后级不会有太大影响.具体设计阻值可视情况调整.以上结果可以通过仿真先行调试.
Q4b用作比较器,把锯齿波与输入直流电压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输出脉冲宽度与输入直流电压成比例的时间信息供计算机进一步处理.
U4c的情况请给我留点时间消化一下.
其实,你的问题"没有交底",再详细准确一些描述你的设计意图,大家就好七嘴八舌了.

网友:
谢谢大哥的指点,我这个电路是采集压力的电路,就像你说的他确实是一个V-T转换电路,我大四刚在公司实习,公司给的软件什么我都懂了,硬件没有实习,感觉最难的是U4D 。它的两个输入是压力传感器的正负输出,不明白他的外围电阻这么搭,和书上讲的运算电路不同,看不明白。期望大哥们在给点指点

网友:
补充

U4D是传感器(传感器桥)的放大器。VAR的作用是微调输出的直流电平,通常不会影响这一级的增益, 这个直流调节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对漂移的补偿,还有就是对比较基点的偏移调节.这取决于你的具体设计要求和目的; 从电路上看R28/R29是跨接在输出到(+)输入端的反馈回路中,他会影响到这级的增益,初步得到仿真验证。但是从这个数值的选择似乎太低,我使用的仿真工具在这个参数下不工作了(Error了)。
VIR是调节锯齿波上叠加的直流电压数值。
以上都是就电路本身来讨论的。现在已经很少采用传统的VT/VF电路实现模数转换,而直接采用已经比较便宜简便的ADC,这可能会大大减轻你的设计压力。如果是实际设计建议修改,若是学习这些内容,不妨就题说事,继续讨论。只见树木未见其林,显得唐突,原谅。

网友:
那为什么U4D采用周围这么多电阻的接法呢,直接用比例运算电路不行吗?这种接法该怎么分析它呢,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应该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
回复 10楼 的帖子:答案在系统的功能要求

此前回复是从一个不尽知你设计意图或说蓝图来源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电路的。至于为什么使用这么多电阻大多是与系统的功能要求相联系,例如,直流基值的控制(VSR)是零点调整,还是基准压力的调整则不得而知了,因为不了解你的系统全貌实在不敢贸然讨论,原谅。
还有一些,例如R28/R29是可以控制本级增益,至于这个设计是否合理,却是仁者见仁的,假如不用这个方式,那自然会将R21/R23,R20/R22分别用一个电阻来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整个电路的原理图作为附件上载了,希望大哥帮忙分析下细节

原理图

网友:
学习啦

U4D是传感器(传感器桥)的放大器。VAR的作用是微调输出的直流电平,通常不会影响这一级的增益, 这个直流调节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对漂移的补偿,还有就是对比较基点的偏移调节.这取决于你的具体设计要求和目的; 从电路上看R28/R29是跨接在输出到(+)输入端的反馈回路中

网友:
顶起啊,大家多多帮忙分析下阿

网友:
R24和C3在此起着低通滤波的作用,比较器使用时参考端电平要很稳,不然输出会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