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请高手指点】C语言程序参数传递与函数值返回的问题

楼主(2008-06-01):
【请高手指点】C语言程序参数传递与函数值返回的问题
本人最近在用TI的6711DSP写算法程序,使用C语言,今天突然出现浮点参数传递出错和浮点函数返回值出错的情况,始终未能查找到原因,请大虾赐教!!!拜谢!!!
首先我怀疑是stack溢出或其它越界,但我把其它代码全部屏蔽掉,仅留下两个简单的调用函数和被调用函数,结果浮点参数在调用函数中是正常值,而传到被调用函数中后就变成0了。
其次我怀疑和以前编译编译选项不同,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我根本没有打开优化选项。
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多谢!
问题
其它
C语言
程序

网友A(2009-06-06):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传送函数的类型你用的不是浮点啊,而是整形的类型啊?虽然没有编dsp的一些程序,但是在c里面遇到过类似的状况的啦!比如说你输入的是0,但是只要你是浮点的,系统会自己把它弄成0.0000000的,
同理,也一样!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除法运算的,和除数,被除数的初始值还有关系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