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XO的output load

楼主:
设计loop filter需要知道VCXO的input capacitance,但是手册上只有一个output load=30pF。还请知道的兄弟说说output load是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顶!都没人知道啊,哭,高人快出现啊

网友:
注意前提:成品 “成品”的压控晶振

作为“成品”的压控晶振似乎没有你提到的 Input Capacitance 这个参数,也只有output capacitance 。  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按照你的说明,"设计loop filter需要知道VCXO的input capacitance",知道你这里所指的输入电容涉及的端子是连接在PLL锁环滤波器后加给变容二极管的控制电压端,这是一个低频信号,这里器件的输入端电容的影响微乎其微,自然就不会给出,而通常给出它的输入阻抗(通常是个高阻值的阻性输入阻抗).而在输出端,由于振荡器的RF输出,自然要考虑容性负荷的影响,你给出的output load = 30pF不甚明确.这里所指的不是器件的输出阻抗,而是"带载能力",含义是允许你所接入后续电路(连同布线)的最大输入电容值,因此,完整的描述是:Allowable output load capac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