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救命啊!

楼主:
想将3.3V 2us的脉冲电压通过集电极开路上拉变为5V 2us的同步脉冲,结果上升沿的时间变大了,升到4.5伏是约250ns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啊:'(

网友:
看看电路图好吗?

请发表你使用的电原理图,看看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3.3伏脉冲上升时间比5伏脉冲上升时间要短,
高速系统一般都在低压环境下运行

网友:
时间变大是必然的,必须考虑进去。

网友:
降低分布电感和电容,选用高速管.

网友:
最好看看原理图

网友:
投篮的办法是

减小上拉电阻值,玩儿命拉。:D
(不过得算好哦,别超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