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我只有3A的电路 没有5A的 3A的使用TOP244YN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四个要注意的环节

不知道你原来的设计,只能提点建议.这里有四个要注意的环节:1.确定依据.就是设置保护基准,例如用从输入取压的稳压管产生基准;2.过压判断.就是输入电压和你设定的基准的比较,可用同样由输入取压的比较器(也可以用对管差分结构);3.实施控制.因为不知道你原来的设计,这里就以传统的串接型模拟稳压器为例,可以把误差放大器的基极电位强制提高;4.是补充的,就是缓起动问题,我对你说的缓起动的理解是,一旦进入输入过压保护后,在输入电压恢复正常后,可自动延时一段时间恢复供电.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比较器后面加一个隔离级,在适当的环节上加一个由RC和Diode组成的"快冲慢放"电路.前三个环节从控制罗辑上是必须的.第四个是针对你特定要求的.
没见到你原始设计,无法具体化,原谅.

网友:
12V,5A直流电源
12V,3A直流电源-------使用TOP244YN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