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型和电流型变换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除了输出或输入侧的电感或电容,电压型和电流型变换器有什么区别?假如一个变换器具有电流型变换器的外在特征,比如以电流型整流器(CSR)为例,每个时刻都只有两个开关管导通,且是降压型的变换器,输出侧也有电感滤波,那可不可以把这种变换器视为CSR?

网友A:
应该考以真正的恒压(或流)源分析,
恒压忌短、恒流禁断!

网友:
没看明白1!

网友:
逆变逻辑→电源本质→系统架构

网友:
标题

两型之别,在于待机与换相!
电流型的任何时候两管开通,不是只有,而是必须(负载通道倒可跟电压型一样多)!

网友:
如题,继续

待机与换相,希望安全和节能,恒流源严禁堵截,短路才是正途!
用电容或扼流圈平波,并非压流之别的直接因素,电源自身的属性才是本质,逆变逻辑就是跟电源本质配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考以真正的恒压(或流)源分析,
恒压忌短、恒流禁断!

恩,典型工业控制箱里的互感器电路就是这样的。

理论指导应用,应用又会反过来验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