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初学者一起分享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因为要做一个壁障小车,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在学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现在终于把电路图做完了,该电路是经过实验反复测试修改成的。
本电路图的功能是:步进电机一直在转动,当红外传感器遇见到障碍物时,步进电机的速度减慢,或者停止。
用555电路产生38KHz的信号,经过三极管放大后发射,当遇到障碍物时反射回来被接收管收到,接收管输出高电平给单片机,单片机产生中断。调用中断处理程序。 其他就没什么了,ULN2003做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本人也是初学者,所以电路图很简单,程序正在修改中,所以没发上来!
希望能得到各位同仁的指导。

网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小车控制都用的是步进电机,比较方便,直流电机的速度不好控制,启动也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2003可以并联使用,要不就空着3个了。那样驱动效果会好点

网友:
Re: [讨论] 和初学者一起分享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谢谢~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
先下再看!!!!

网友:
要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汉高祖挥师杀向东罗马为你顶
吕布抛弃了貂禅而选择了帮你顶
张三丰见了后用太极拳九式全力顶
左冷禅召开武林盟主大会商讨如何顶
西门吹雪从此学会了最强一招剑神一顶
龙剑飞的如来神掌最后一式改为万佛朝顶
陆小凤从此再也不管闲事了而专门来为你顶
四大名捕四面出击看天下还有没有人敢不在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