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输出电阻的问题

楼主:
输入输出电阻是各种放大电路和集成运放的重要参数,问一下各位这两个参数是不是动态的啊,即受信号频率,大小的影响,可是有的集成运放却标有输入电阻的明确值;最后这两个参数是否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
这一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请各位尽力指点一下,讨论也很好啊!

网友:
说输入输出“阻抗”更适宜些。

阻抗的大小当然跟频率会有点关系,但在一般使用范围内无数量级的差异。比如说输入阻抗>10MΩ,你是不会在乎究竟是10500kΩ还是10800kΩ的,电路上大致能估算就行了。
阻抗参数是附加在电路上的特性,不是个独立元件,所以是不能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什么方法才能测量这两个参数了?

网友:
实际没测过

相信数据手册吧,要搭电路挺麻烦,一般没人会自己去测它,除非你是专干这一行的。

网友:
值得讨论的问题

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是设计系统级间连接和匹配的重要根据。实践表明:手册的数值是可信赖的。至于偏差问题则是任何工程技术中都会遇到的。你问:这两个参数是不是动态的啊,即受信号频率,大小的影响。首先请注意一般给出的参数都是约定了一定测试条件的,测试条件又是对你使用该器件的重要约束,例如如果信号大小影响到了这些数值,表明器件使用可能已超出其线性工作区,这不是参数自身的问题,而是使用的选型问题。第二,输入/输出阻抗是否受频率影响,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阻抗本身就是随频率变化的复数参量,但是,要强调的是一般器件的输入输出阻抗参数通常只标注电阻值和电容值,而不直接标注复数阻抗值。
因为输入(输出)阻抗是在输入(输出)端“看上去”的等效阻抗,换言之不是实体的阻抗,因此用万用表是不能直接测试这两个参数的,但是这两个参数是完全可以测量(有时甚至可以用到万用表)和计算的。

网友:
楼上的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说的好

谢谢啦!!!!!!!!!!!!!!!!!!!!

网友:
额,关于这个,记得以前上电工课时,老师教过我们测 三极管放大电路 的输入输出阻抗,那测的就不是三极管这个器件的,而是这个放大电路 的输入输出阻抗。
而且,当时,老师是这么教的:
测量输入阻抗,(当然,最后用万用表,估计测的是 阻抗的有效值。)
方法是:输出端开路,直接测输入端对地的电阻值;
测输入阻抗,则是输入端短路,直接测输出端对地的电阻值。

我记得,当时测出来的值跟实际算得,还是相当接近的。

网友:
其实输入输出阻抗,主要还是靠计算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