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

楼主:
进口电动工具是交流110V的 大约1Kw 不想用传统笨重的铁心变压器 请问有什么其他方法 谢谢!

网友:
应:电源转换

使用无铁芯交流变换器概念上是行的通的,是个不错的想法。只是在实际运用中必须使用非常大的功率余量.其原因是电动工具在启动和电动工具经常出现的过载(有时候叫"憋转")情况下,转速较低,甚至很低.此时产生的反电势很小,电流会大于正常运行的很多倍,这就要求的逆变电路部分有很强的过荷能力,自适应的启动能力以及特定的保护形式等很多具体也是特定的要求.而且一般在逆变电路中也是遇到体积重量并不小的变压器.反观成本较低的变压器方式的优点恰恰就是瞬时过载能力强.

网友:
变压器方式的优点恰恰就是瞬时过载能力强.
支持
其他方法:现在不少便携燃油发电机提供11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