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和电阻排控制LED亮度 (菜鸟制作)

楼主: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3-5 20:09:53
// Target : M8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nclude
#define bitset(var, bitno) ((var) |= (1 << (bitno)))
#define bitclr(var, bitno) ((var) &= ~(1 << (bitno)))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uchar static unsigned char
#define suint static unsigned int
suint pot_vol;
suchar uchsw;num;
suchar pwm;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0;
DDRB  = 0x02;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1 initialisation - prescale:1
// WGM: 8) PWM phz freq correct, TOP=ICRn
void timer1_init(void)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setup
TCNT1L = 0x00;
OCR1AH = 0x00;
OCR1AL = 0x00;
OCR1BH = 0x00;
OCR1BL = 0x0A;
ICR1H  = 0x00;
ICR1L  = 0xCE;                                   //18KHZ
TCCR1A = 0x82;
TCCR1B = 0x19; //start Timer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uchar j;
for(i=0;i<150;i++)
{
for(j=0;j<150;j++)
asm("nop");}

}
void pwmopen(uchar i)
{

//  TCCR1A = 0x82;
// TCCR1B = 0x19;
//pwm=OCR1AL;
//if(pwm==i) return;
// else if(pwm>i) pwm--;
//      else          pwm++;
OCR1AH=0;
OCR1AL=i;
}
void clpwm()
{
           TCCR1B=0x00;
        TCCR1A=0x00;
        bitclr(PORTB,1);
    TCNT1H=0;TCNT1L=0;
}
void auto_mode(void)
{
unsigned char i;
// bitset(PORTD,0);
//bitclr(PORTD,1);
// while(uchsw)
//{

for (i=0;255>i; i++)
  {
  if ((PINC&0x02)|(PINC&0x04))  break;
  pwmopen(i);
  delay();
  }
for (i=255;0   {
  if ((PINC&0x02)|(PINC&0x04)) break;
  pwmopen(i);
  delay();
  }
}
static unsigned char pot_charge(void) //电位器AD转换。
{
//uchar i;
ADMUX=0;
ADCSR=6;                                        //1/64 prescaler
ADCSR|=(1< WDR();
        do
        {
        ;
        }while(!(ADCSR&(1< //if(vol_avg!=2)
//{
pot_vol=ADCL;
pot_vol|=(uint)(ADCH<<8);
pot_vol=(uchar)(pot_vol/4);
//vol_avg++;
// vol_to=vol_to+(uint)pot_vol;
// return;
//}
// else
// {

网友:
回复 楼主:

// adc_l=(uchar)(vol_to/2);//high bit
// vol_to=0;
// }
return pot_vol;
}

void manu_mode(void)
{
//unsigned char i;
//bitset(PORTD,1);
//bitclr(PORTD,0);

//if((PINC&0x02))

pwmopen(pot_charge());

}
void sw_check(void)
{
if (!(PINC&0x02)){uchsw=1;auto_mode();}//自动模式
else {uchsw=0;manu_mode();}//手动模式
}

void vlr_v(void)
{
num=1;

pot_vol=0;
uchsw=0;
pwm=0;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vlr_v();
TCCR1B=0x00;        //停止PWM
TCCR1A=0x00;
while(1)
{
if (!(PINC&0x04))
{
PORTD=0;
DDRD=0;
TCCR1A = 0x82; //打开PWM
  TCCR1B = 0x19;
  sw_check();
  }
else
{
clpwm();
bitclr(PORTB,1);
for(num=1;0x80>num;num=num*2) //由亮变暗
{
if (!(PINC&0x04)) break;
PORTD=num;
DDRD=num;
delay();
delay();
delay();
}
for(num=0x80;1 {
if (PINC&0x04) break;
PORTD=num;
DDRD=num;
delay();
delay();
delay();
}
}
}
}

网友:
仿真文件下载

仿真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