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阻容复位问题。请用过SST单片机的指点一下。

楼主:
最简单的阻容复位。电阻10K,电容10uF。这块板子,用AT89S51时完全正常。
但换成SST89C58时,上电复位却极不可靠。直接通电,就没成功复位过。按复位键也要好几次,才能工作。
请遇到类似问题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我用过这个电路 sst89e64上面 没有问题的 我想您是不是换一个单片机看看 有问题我们再讨论一下

网友:
仔细看看SST89C58的复位要求。

网友:
跟晶振两边的电容有关。

原来是33P的,按几次复位键才能复位。
现在换成22P的,每次按复位键都能可靠复位。
我看了DATASHEET,推荐值是15P,我手里没有15P所以用22P的代替。效果不错。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上电后的第一次复位不正常。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10K电阻10uF电容,复位按键并接在电容上。

网友:
猜测

“上电后的第一次复位不正常”指的是自然复位,不是按键吧?
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电源上电速度太缓慢,有条件的话建议用示波器抓下Vcc的上升曲线看看。如果是这种情况,则不推荐使用简易RC复位。
摘录手册上的一段话如下:
Note that if an RC circuit is being used, provision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the VDD rise time does not exceed 1 millisecond and the oscillator start-up time does not exceed 10 milliseconds.

网友:
最简单的阻容复位。电阻10K,电容10uF.推荐值是15P_--原来是33P的,按几次复位键才能复位。
现在换成22P的,每次按复位键都能可靠复位。
学习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都是成熟的东西

网友:
哦,这也有可能是电阻太大了,引起干扰,把电阻减小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