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路监控中的名词解释

楼主:
) CCTV的含义是什么?答: CCTV 是英文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的缩写,意思是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2) 什么是镜头的焦距?
答: 从光学原理来讲焦距就是从焦点到透镜中心的距离。即焦距长度。如"f=8-24mm,",就是指镜头的焦距长度为8-24mm
3) 焦距长短与成像大小 视角大小有什么关系?
答: 焦距长短与成像大小成正比,焦距越长成像越大,焦距越短成像越小。镜头焦距长短与视角大小成反比,焦距越长视角越小,焦距越短视角越大。
4) 焦距长短与景深 透视感又什么关系?
答: 焦距长短与景深成反比,焦距越长景深越小,焦距越短景深越大。焦距长短与透视感的强弱成反比,焦距越长透视感越弱,焦距越短透视感越强
5) 什么是摄像机的后焦调整?
答: 当安装上标准镜头,要使被摄景物的成像恰好成在CCD图像传感器的靶面上,可以采用固定镜头,而调整ccd的位置的方法这种方法叫摄像机的后焦条整
6) 什么是镜头F值?
答: F 值即指镜头之明亮度。镜头规格中所显示<最大口径比1:1.2>之<1.2>即为F值。F值越小表示镜头之明亮度越高。F值每缩小一级距,明亮度即增加两倍。镜头之射入光量与光束之断面积[镜头的有效口径[D]的平方]成比例,因此影像明亮度为F值平方之反比。由此推算,F值每缩小一级距,明亮度即增加两倍。
7) 什么是镜头的光圈?
答: 光圈的功能就如同我们人类眼睛的虹蟆,主要用来调整摄像机的进光量,F表示镜头的孔径,较小的F值表示较大的光圈
8) 什么是景深?
答: 当某一物体聚焦清晰时,从该物体前面的某一段距离到其后面的某一段距离内的所有景物也都当清晰的。焦点相当清晰的这段从前到后的距离就叫做景深
9) 什么是广角镜头?(Wide Angle)
答: 广角镜头因焦距非常短,所以投射到底片上的景物就变小了扩阔镜头拍摄角度,除可拍摄更多景物,更能在狭窄的环境下拍摄出宽阔角度的影像。视角90度以上,观察范围较大,近处图像有变形。
10) 什么是长焦镜头?
答: 视角20度以内,焦距可达几十毫米或上百毫米
11) 什么是变焦镜头?
答: 镜头焦距连续可变,焦距可以从广角变到长焦,焦距越长成像越大。
12) 什么是光学变焦?
答: 是依光学镜头结构来实现变焦,就是通过镜片移动来放大与缩小需要拍摄的景物,光学变焦倍数越大,能拍摄的景物就越远
13) 什么是三可变镜头?
答: 光圈、聚焦、焦距均需人为调节
14) 什么是二可变镜头?
答: 通常是自动光圈镜头,而聚焦和焦距需人为调节
15) 什么是镜头的视频驱动?(Video driver)
答: 它将一个视频信号及电源从摄像机输送到透镜来控制镜头上的光圈,这种视频输入型镜头内包含有放大器电路,用以将摄像机传来的视频信号转换成对光圈马达的控制
16) 什么是镜头的直流驱动(DC driverno Amp)
答: 它利用摄像机上的直流电压来直接控制光圈,这种镜头内只包含电流计式光圈马达,摄像机内没有放大器电路。二种驱动方式产品不具可互换性,但现已有通用型自动光圈镜头推出
17) C型接口与CS型接口的区别是什么?
答: 镜头安装有C型和CS型两种,C型安装的镜头在CCD摄像机与镜头间多了5mm  调整光圈值的环。C型安装的摄像机可用CS型镜头,但CS安装的摄像机不能使用C型镜头
18) 什么是非球面镜头?(Aspherical Lens)
答: 镜片研磨的形状为抛物线、二次曲线、三次曲线或高次曲线,并且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镜头的相差、色差、球差等校正因素,通常一片非球面镜片就能达到多个球面镜片矫正像差的效果,因此可以减少镜片的数量,使得镜头的精度更佳、清晰度更好、色彩还原更为准确、镜头内的光线反射得以降低,镜头体积也相应缩小。非球面镜头具有变倍高、物距短、光圈大的特点。变倍高可以简化镜头的种类,物距短可以应用在近距离摄像的场合,光圈大则可以适应光线较暗的场所,因此应用领域日渐宽广。日本AVENIA的非球面镜头产品SSV0770,近摄距离可到30cm,
19) 什么是镜头的相对孔径
答: 为了控制通过镜头的光通量的大小,在镜头的后部均设置了光圈。假定光圈的有效孔径为d,由于光线折射的关系,镜头实际的有效孔径为D,比d大,D与焦距f之比定义为相对孔径A,即A=D/f,镜头的相对孔径决定被摄像的照度,像的照度与镜头的相对孔径的平方成正比,一般习惯上用F=f/D,即相对光径的倒数来表示镜头光圈的大小。F值越小,光圈越大,到达CCD芯片的光通量就越大。所以在焦距f相同的情况下,F值越小,表示镜头越好。
20) 什么是CMOS技术
答: CMOS全称为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中文翻译为互补性氧化金属半导体。CMOS的制造技术和一般计算机芯片没什么差别,主要是利用硅和锗这两种元素所做成的半导体,使其在CMOS上共存着带N(带–电) 和 P(带+电)级的半导体,这两个互补效应所产生的电流即可被处理芯片纪录和解读成影像

网友: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