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2/CH375的Windows驱动程序/动态库

楼主:
CH372/CH375的Windows驱动程序/动态库

网友:
CH372/CH375 啥东东啊?

CH372/CH375   学习了
CH372 是一个USB 总线的通用设备接口芯片,是CH371的升级产品,是CH375芯片的功能简化版。在本地端,CH372 具有8 位数据总线和读、写、片选控制线以及中断输出,可以方便地挂接到单片机/DSP/MCU/MPU等控制器的系统总线上;在计算机系统中,CH372 的配套软件提供了简洁易用的操作接口,与本地端的单片机通讯就如同读写文件。
  CH372 内置了USB 通讯中的底层协议,具有省事的内置固件模式和灵活的外置固件模式。在内置固件模式下,CH372自动处理默认端点0 的所有事务,本地端单片机只要负责数据交换,所以单片机程序非常简洁。在外置固件模式下,由外部单片机根据需要自行处理各种USB 请求,从而可以实现符合各种USB 类规范的设备。
    CH374 是一个USB总线的通用接口芯片,支持USB-HOST主机方式和USB-DEVICE/SLAVE 设备方式,内置3 端口HUB 根集线器,支持低速和全速的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以及同步/等时传输。在本地端,CH374 具有8 位数据总线和读、写、片选控制线以及中断输出,可以方便地挂接到单片机/DSP/MCU/MPU等控制器的系统总线上。除此之外,CH374还提供了节约I/O引脚的SPI串行通讯方式,通过3 线或者4 线SPI 串行接口以及中断输出与单片机/DSP/MCU/MPU 等相连接

网友:
Re: [下载] CH372/CH375的Windows驱动程序/动态库

多谢
多谢

网友:
Re: [下载] CH372/CH375的Windows驱动程序/动态库

好东西,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Re: [下载] CH372/CH375的Windows驱动程序/动态库

好东西,楼主辛苦了

网友:
欺骗感情啊

网友:
CH374 驱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谢楼主,正在学习使用中!

网友:
十分感谢样楼主,楼主辛苦了 。

网友:
谢谢楼主  下来看看有没有文档

网友:
只有三文件:dll、sys、inf,怎么用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