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分频器设计

楼主:
将一个4MHz的信号通过8MHz的分频器,得到周期为2s的信号,然后加一个锁存信号,将此信号通过计数器,译码器,数码管。怎么设计,哪位高手能给个详细的图,或者略加讲解

网友:
找本书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看啊

一世枭雄

网友:
猜一猜你的意思

首先你这里提到一个分频链,分频比为8000000(不能写成8MHz),即将输入的4MHz信号经过这个分频链得到0.5Hz的信号。这个分频比可以若干因子的乘积实现,设计上不难,但是这个计数结构到底采用哪种分频结构(就是这些因子的选择和排列)要取决于你的应用。
后面的 “ 然后加一个锁存信号,将此信号通过计数器,译码器,数码管 ” 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你的应用设计意图。凭猜测你的问题是否是:“将这个0.5Hz的信号送入计数器,并在数码管上显示计数结果”。
即使这样,仍然不清晰你的想法,例如:数字显示要求位数?计数门(开闭)宽度等,没有这些前提,大家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特别是“加一个锁存”很难想象你的本意。
总之,要让大家了解你自己心里十分清楚的想法,就要在出题的叙述上稍加推敲,以求得更多更认真的响应,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