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射放大电路的失真问题

楼主:
问一下各位,放大电路产生不对称失真是什么原因啊,即输出波形的正负半波幅值,时间不对称。

网友:
R3=4.1kΩ,有这样规格的电阻吗?
估算一下Q3的直流工作点,Vc似太低,Q3差不多饱和了。R3在1.8~2.4kΩ之间取值大概差不多,要设法把Vc调在Ve和电源的中点,才能获得最大的输出动态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一下仙猫 为什么Vb=R9/(R1+R9)*Vcc呢

网友:
通常认为Ib较小可忽略:
  Ib = Ic / hFE
但因该电路R1、R9较大,Ib并不能完全忽略,应估算Vb比上述分压式低一些。

网友:

这是一个普通的RC耦合放大器,楼主注意到了正负半周的不对称。此刻失真度估计会在3-5%,但是为了了解市镇原因光知道不对称是不够的。要看上面大(峰值高)还是下面大?大的一边通常可以认为是失真的次要方面,甚至没有失真(这要凭你的经验)。一般问题出在峰值低的一侧,此时放大器进入了曲线的或上或下的弯曲部分:
若上面小(观测到的波形呈“馒头”状),表明工作点偏低,就要适当减小电阻R1的数值,反之,如果下面小,即表示偏置偏强,就要适当增加R1的数值。
请注意,即使上述偏置合适,在信号过大时也会产生上下都进入弯曲部分的情况,显示上下顶部不是正弦波,而是像“馒头”顶,再大,就会出现严重的削顶。此时的解决方法就要看你的总体要求了。有兴趣可以继续提出你的问题。
总之,上下不对称可以判断失真的存在,但是上下对称也不一定没有失真,靠观察及积累,也可以使用失真仪进行判断。
由于晶体管的参数离散性比较大,通常R1都是可调的,有时候也把它叫做偏置电阻。
请参考指正。

对仙猫先生正确意见的一点小补充:
仙猫提出了Vb的计算关系,所根据的是二端网(戴维南)定理,可查阅电工基础,补充的是这个电压源的内阻是R1和R9的并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仿真时发现,还存在正负半波时间不对称的情况,不知什么原因呢啊

网友:
答楼主

“ 回复 5楼 的帖子   我做仿真时发现,还存在正负半波时间不对称的情况,不知什么原因呢啊”

此前所回复的正是你的这个问题,请再仔细看过。--问题:工作点--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