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编程

楼主(2008-06-09):
编程
大家是用汇编还是C进行编程
我刚接触到DSP
感觉对DSP的编程无从下手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C,做好能混合编程

网友B(2009-06-06):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用c的,这样上手很快,开发的周期短 ,调试也好,只有很少的,很关键的,实时性要求很高才用到汇编,也就是和c混合编程!!!学习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