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带有报警功能的楼宇对讲系统设计

楼主:
在所有小区智能化系统建设中,最为普及并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应该是楼宇对讲系统和家庭防盗报警及紧急求助系统。在早期的智能小区建设中,由于楼宇对讲系统防盗报警系统的生产厂家都较为独立,系统也没有考虑太多的集成,基本上都采用的是多个厂家的产品,而目前市面上多种带报警功能的楼宇对讲系统已经面世。由于报警系统无论在技术复杂程度上、可靠性上、可操作性上、作用上都有特殊性,传统的报警器如何与楼宇对讲系统统一设计,并结合在一起在智能小区中大批量推广使用,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目前市面上有多种带报警功能的楼宇对讲系统,专业报警系统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普通居民中得到认可,是智能化领域多年来推广的成果。但是是不是一个具有报警功能的主机就是可以真正满足住户报警要求的呢?楼宇对讲报警系统设计,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使用对象、不同的使用环境,在技术设计上要吸收专业报警器的许多重要功能,才能保证报警系统在民用大量的使用,绝对不能只是功能上的摆设、售房上的卖点。
     1. 可靠的通讯保障
     楼宇对讲报警模块接收到报警信号必须可靠的上报管理中心,不能出现误报、尤其是漏报状况,确保报警成功。
     报警信息确认
     是不是楼宇对讲的报警部分接收到报警信号,并上发管理中心就可以呢?必须建立中心报警信息确认机制,管理中心接收到报警信息后,应对报警主机下发确认信号,表示中心已接收,而楼宇对讲报警主机在没有收到确认信号时,应重发;
     报警信息校验
     报警信息与楼宇对讲通讯信息共用数据线路与管理中心联网,复杂的线路问题、通讯冲突(报警与楼宇对讲信息)都有可能导致报警信息出错,必须对通讯信息采用校验(例如CRC、校验和等),管理中心对信息进行校验,错误重发;
     通讯侦听
     报警信息采用主动发送模式,发送之前对通讯线路进行侦听,避免出现数据追尾现象,确保一次通讯成功;
     2. 丰富的通讯协议
     好的报警主机必须拥有丰富科学的通讯协议,一个只能报警才通讯的主机离实用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目前国际流行的Ademco4+2、Ademco Contact Id报警通讯协议就制定的比较完善、科学。
    但是在民用场合,很多通讯内容可以省去,但以下几条具有特别的意义。
     主机撤布防功能
     住户对楼宇对讲报警器撤布防时,报警器应该将状态上报给管理中心记录,有特别的意义。
     住户使用报警器可能会产生纠纷,例如当他人为原因没有对系统布防而外出,导致财物损失时,可能会诬告报警系统失灵,要求索赔,这时管理中心可以查询该用户撤布防记录进行确认,这种案例在现实中出现过多起;管理中心还可以及时对重要用户主机状态进行监控,甚至还可以由管理中心替住户主动撤布防;
     自检功能
     报警系统属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产品,在正常使用中看不出在工作,但是在出现警情时候,要确保报警成功!住户很难认为知道报警器是否正常,报警器设计应有自我检查功能,并将自检结果定时上报给管理中心,接受管理中心监控,出现故障立即维护;
     中心主动撤布防功能
     当住户外出忘记布防怎么办?
     管理中心在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发送指令替住户主机进行布防,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减少住户的麻烦;
     3. 与楼宇对讲融合设计
     报警主机与室内楼宇对讲主机进行一体化设计,保证了用户操作使用更加方便,集成度高,
     工程施工也简介。以下几个事项在设计中值得重视。
     模块化设计
     进行模块化设计不仅可以给生产厂家带来方便,也非常适合实际中的需要。作为基本构件,楼宇对讲在居民家中都安装,一般上是一次到位,而报警模块根据用户要求再具体安装。
    模块化设计可以灵活的适用这种模式,减少智能化投入,工程商也愿意接受;
     统一布线
     楼宇对讲与报警系统统一布线,并一并接入到住户室内楼宇对讲主机的接线盘中。
    从非可视—》可视—》报警无须再布线,便于系统升机;
     一线通设计
     楼宇对讲报警系统可以共用同一个数据线(两芯485总线),减少布线量,便于中心系统集成。
    但要圆满解决大量楼宇对讲信息与报警信息在一条线路上共同通讯带来冲突的问题, 必须统一制定合理的通讯协议
     人性化操作设计
     报警系统的日常操作(撤布防、紧急报警等等)要面向各个层次用户。例如尽量采用按键式操作,要有明确的指示灯和喇叭提示,在可以的情况下使用遥控器,将日常操作集中在遥控器上,而报警主机对使用者来说是完全透明的。

网友:
数字对讲机模块模组方案开发
三防手机数字对讲模块方案开发
三防手机对讲楼宇对讲天翼对讲数字对讲机DMR模块方案开发
与MOTO海能达集群互通DMR数字对讲机模块PCBA方案
低成本数字模拟对讲模块整体DMR解决方案
低成本DMR数字FM模拟双模式对讲机方案开发
无线对讲模块模组方案开发
楼宇数字对讲模块模组DMR数字模拟对讲方案
手机数字对讲模块模组DMR数字模拟对讲机方案
手机对讲模块模组DMR数字对讲方案
楼宇对讲模块模组DMR数字对讲方案
全双工数字对讲机模块方案
350M警用数字对讲模块模组DMR技术方案

1. 手机对讲模块(基于HR_C3000芯片)
    是一款采用DMR标准的数字对讲模块,支持单工语音、确认/非确认数据短信通信。本模块内置了

高性能的射频收发芯片、射频功放、DMR数字对讲芯片。外部MCU可通过标准的异步串口通信设置模块

的工作参数并控制模块工作状态。该模块仅需外接天线、麦克风、语音功放即可组成一台完整的DMR数

字对讲机。支持350MHz,400~470MHz频率。
应用领域: 三防对讲手机 /小型化数字对讲机 /手机数字对讲系统

2.楼宇对讲对讲模块(基于HR_C5000芯片)
   基于 HR_C5000芯片进行数模兼容设计;兼容数字TDMA DMR数字模式及FM模拟模式。支持DMR直通及

中继模式下的语音及数据业务,支持全双工、数话同传等功能;模拟方面支持 CTCSS、CDCSS等亚音信

令,支持 12.5kHz的模拟语音通信;能够与MOTO/好易通的DMR对讲机进行互通。支350MHz,400~470MHz

频率。
应用领域: 楼宇对讲 /数字对讲系统 /数字对讲机

3.数字对讲机PCBA方案开发(基于HR_C5000或HR_C3000芯片)
   基于 HR_C5000或HR_C3000芯片,根据客户的功能要求专案开发方案,提供数字对讲机PCBA板或模

块,支持数字模拟对讲兼容设计,支持通与MOTO、海能达互通,更好的合理集群组网应用,降低成本

,更有竟争优势。 支持350MHz,400~470MHz频率。

4.模拟对讲模块-低成本最小集成 (基于AT1846S、RDA1846S芯片)
  公司自主开发设计出单芯片对讲机解决方案。把所有传统分立元件方案集成到一小模块。该模块全

集成对讲机的所有功能,内置高性能射频收发芯片、微处理器(MCU)、射频功放(PA)等。该模块体积

小、集成度高、性能稳定、应用灵活,且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对讲机标准。广泛应用于任何移动手持

产品,如三防对讲手机、无线对讲、传呼系统、智能家居、工业数据采集等领域。

我司从事10多年对讲机模块模组方案开发,交流联: 13530996490 QQ1711136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