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路中变压器的使用!

楼主(2008-06-11):
请教关于电路中变压器的使用!
用来将12V的40KHZ的方波信号放大到40V左右,应该用什么变压器啊?
用的是一个小小的变压器,一边两个脚,一边三个脚的那种!但是频率40KHZ的一定幅值的方波电压加载在初级,次级电压波形不对啊!
请高手赐教!谢谢!
变压器
左右

网友:
重复的问题?
似乎在另一处也提了这个问题。
注意:使用变压器对信号的作用不是信号的“放大”。
选用变压器的工作频率要远高于方波信号的频率,至少要3倍,否则会因丢失搞次谐波而出现“线性”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