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八本AVR单片机经典图书

楼主:
1. AVR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内容简介】
本书在概述ATMEL公司开发的AT89系列、AT90系列、AT91M系列单片机之后,详细介绍了AVR增强型RISC单片机的结构、指令系统、90系列多种单片机、实用程序设计以及AVR单片机的应用实例,最后介绍了AVR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包括AVR Studio调试工具、AVR单片机汇编器和AVR单片机串行下载板。 本书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可供高等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电子等专业的教学参考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实用参考,亦可作为应用技术的培训教材。

【目录信息】
第一章 ATMEL单片机简介
第二章 AVR 单片机系统结构
第三章 AVR单片机指令系统
第四章 AVR单片机AT90系列介绍
第五章 实用程序设计
第六章 VAR单片机的应用
第七章 开发工具
附录A 指令集综合
附录B 寄存器综合
附录C 包装
参考文献 ATMEL公司的产品目录

网友:

2. 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本书详细介绍ATMEL公司开发的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的结构;讲述AVR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包括AVRStudio调试工具、单片机汇编器和AVR单片机串行下载实验;学习指令系统时,每条指令均有实例,边学习边调试,使学习者看得见指令流向及操作结果,真正理解每条指令的功能及使用注意事项;介绍AT90S系列多种单片机功能特点、实用程序设计及应用实例;作为提高篇,讲述简单易学、适用AVR单片机的高级语言BASCOM—AVR及IAR C编译器。 本书的每个实验应用程序都是在SL—AVR开发编程实验器上,由广州天河双龙电子有限公司的科技人员和华东师范大学电子工程系(ATMEL实验室)师生实验通过的。源程序清单及硬件接线图、系统工作软件,可上网(http://www.s1.com.cn)下载。广州天河双龙电子有限公司还可提供图文并茂的相关工作软件和实验应用源程序的光盘,作为本书的补充。 本书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电子等专业的教学参考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实用参考,亦可作为应用技术的培训教材。

【目录信息】
第一章 ATMEL单片机简介
 1.1 ATMEL公司产品的特点
 1.2 AT90系列单片机简介
 1.3 AT9lM系列单片机简介
第二章 AVR单片机系统结构
 2.1 AVR单片机总体结构
 2.2 AVR单片机中央处理器CPU
 2.2.1 结构概述
 2.2.2 通用寄存器堆
 2.2.3 X、Y、Z寄存器
 2.2.4 ALU运算逻辑单元
 2.3 AVR单片机存储器组织
 2.3.1 可下载的Flash程序存储器
 2.3.2 内部和外部的SRAM数据存储器
 2.3.3 EEPROM数据存储器
 2.3.4 存储器访问和指令执行时序
 2.3.5 I/O存储器
 2.4 AVR单片机系统复位
 2.4.1 复位源
 2.4.2 加电复位

网友:

3. ATmega8原理及应用手册

本书详细介绍ATMEL公司开发的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的结构;讲述AVR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包括AVRStudio调试工具、单片机汇编器和AVR单片机串行下载实验;学习指令系统时,每条指令均有实例,边学习边调试,使学习者看得见指令流向及操作结果,真正理解每条指令的功能及使用注意事项;介绍AT90S系列多种单片机功能特点、实用程序设计及应用实例;作为提高篇,讲述简单易学、适用AVR单片机的高级语言BASCOM—AVR及IAR C编译器。 本书的每个实验应用程序都是在SL—AVR开发编程实验器上,由广州天河双龙电子有限公司的科技人员和华东师范大学电子工程系(ATMEL实验室)师生实验通过的。源程序清单及硬件接线图、系统工作软件,可上网(http://www.s1.com.cn)下载。广州天河双龙电子有限公司还可提供图文并茂的相关工作软件和实验应用源程序的光盘,作为本书的补充。 本书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电子等专业的教学参考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实用参考,亦可作为应用技术的培训教材。

【目录信息】
第一章 ATMEL单片机简介
 1.1 ATMEL公司产品的特点
 1.2 AT90系列单片机简介
 1.3 AT9lM系列单片机简介
第二章 AVR单片机系统结构
 2.1 AVR单片机总体结构
 2.2 AVR单片机中央处理器CPU
 2.2.1 结构概述
 2.2.2 通用寄存器堆
 2.2.3 X、Y、Z寄存器
 2.2.4 ALU运算逻辑单元
 2.3 AVR单片机存储器组织
 2.3.1 可下载的Flash程序存储器
 2.3.2 内部和外部的SRAM数据存储器
 2.3.3 EEPROM数据存储器
 2.3.4 存储器访问和指令执行时序
 2.3.5 I/O存储器
 2.4 AVR单片机系统复位
 2.4.1 复位源
 2.4.2 加电复位

网友:
4. AVR单片机C语言库

4. AVR单片机C语言库
目录:
1. Character Type Functions - 字符类型函数
2. Standard C Input/Output Functions - 标准输入输出函数
3. Standard Library Functions - 标准库和内存分配函数
4. Mathematical Functions - 数学函数
5. String Functions - 字符串函数
6. BCD Conversion Functions - BCD 转换函数
7. Memory Access Functions - 存储器访问函数
8. Delay Functions - 延时函数
9. LCD Functions - LCD函数
10. LCD Functions for displays with 4x40 characters - 4×40 字符型LCD函数
11. LCD Functions for displays connected in 8 bit memory mapped mode -以8 位外部存储
器模式接口的LCD显示函数
12. I2C Bus Functions - I2C 总线函数
13. National Semiconductor LM75 Temperature Sensor Functions - LM75 温度传感器函数
14. Dallas Semiconductor DS1621 Thermometer/Thermostat Functions - DS1621 温度计函

15. Philips PCF8563 Real Time Clock Functions - PCF8563 实时时钟函数
16. Philips PCF8583 Real Time Clock Functions - PCF8583 实时时钟函数
17. Dallas Semiconductor DS1302 Real Time Clock Functions - DS1302 实时时钟函数
18. Dallas Semiconductor DS1307 Real Time Clock Functions - DS1307 实时时钟函数
19. 1 Wire Protocol Functions - 单线通讯协议函数
20. Dallas Semiconductor DS1820/DS1822 Temperature Sensors Functions - DS1820/1822
温度传感器函数
21. SPI Functions - SPI 函数
22. Power Management Functions - 电源管理函数
23. Gray Code Conversion Functions - 格雷码转换函数

网友:
AVR单片机C语言库

5.AVR单片机C语言开发入门指导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ICCAVR编译器使用C语言的有关知识,也穿插介绍ICCAVR与常用的其他C编译器使用C语言的一些异同点,并简单介绍ICCAVR的集成环境和ICCAVR 6.26C能支持的库函数。本书重点放在如何利用C语言来操作AVR单片机的硬件资源,以及如何编写一些实用的程序段,最后再通过一些简单的应用实例来说明如何使用C语言来开发AVR芯片。本书适合开发AVR单片机的工程技术人员,也适合大中专院校电子专业的学生学习使用。
【目录信息】
第1章 AVR单片机与C语言
1.l 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的优势
1.2 AVR单片机的特点
1.3 从Keil C51向ICCAVR快速过渡
l.3.1 AVR和 MCS-51存储器配置的对比
1.3.2 AVR输入/输出端曰的使用
1.3.3 AVR和MCS-51定时器的对比
1.3.4 AVR和MCS-51中断系统的对比
1.3.5 AVR和MCS-51位操作的对比
1.3.6 AVR单片机内置EEPROM的使用
1.3.7 AVR单片机内置看门狗电路(Watchdog)的使用
l.3.8 AVR和MCS-51中串口通信UART功能的对比
1.3.9 C51的源代码向ICCAVR的快速转换
第2章 ICCAVR使用的C语言基础知识
2.l 标识符、关键字和数据类型
2.1.l 标识符
2.1.2 数据类型
2.2 数据的输入/输出
2.2.l 数据输入
2.2.2 数据输出

网友:

6. 嵌入式C编程与Atmel AVR

【内容简介】
欢迎进入嵌入式编程和微控制器应用的世界!使用日益流行且价格适宜的Atmel AVR嵌入式控制器作为学习平台,本书是目前可以获得的最佳—书籍之一。对于初学者,本书将会是极好的选择。随着对Atmel AVR RISC处理器的介绍,读者会立即进入嵌入式C语言教程之中。在本书中,读者将学习C语言的变量和常量、运算符和表达式、控制语句、指针和数组、存储器类型、预处理指令、实时方法等等。本书特点 强调嵌入式系统编程,包括了大量的示例,本书通过这些示例来引导读者入门,进 而学习高级嵌入式C编程技术。 本书第4章完整地介绍了Code Vision AVR C Compiler,该章提供了关于IDE安装与操 作以及Code Wizard Code Generator的使用的一个清晰的、循序渐进的指导。 本书还介绍了外设的使用,如键区、LCD显示器以及其他常用的嵌入式微控制器相关 设备。

【目录信息】
第1章 嵌入式C语言导论
1.1 本章目标
1.2 引言
1.3 基本概念
1.4 变量和常量
1.4.1 变量类型
1.4.2 变量的作用域
1.4.3 常量
1.4.4 枚举和定义
1.4.5 存储类型
1.4.6 类型转换
1.5 输入/输出操作
1.6 运算符和表达式
1.6.1 赋值运算符和算术运算符
1.6.2 逻辑运算符与关系运算符
1.6.3 自增运算符、自减运算符和复合赋值运算符
1.6.4 条件表达式
1.6.5 运算符优先级
1.7 控制语句
1.7.1 while循环

网友:

7.AVR单片机应用设计

本书介绍了AVR单片机的系统结构、运行原理与指令系统,并结合AVR单片机的先进性和特点,介绍了脉宽调制(PWM)输出,看门狗定时器,休眠模式的应用,片内A/D转换器的使用,异、同步串口通信,软件DAA等。本书主要介绍目前常用的MEGA系列机,也适用于其他型号的AVR单片机。
本书可作为嵌入式系统应用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参考书,也可为大专院校的教学提供参考。

【目录信息】
第1章 AVR单片机系统
1.1 概述
1.1.1 低开发成本
1.1.2 安全、高速、低功耗的性能
1.1.3 A/D转换功能
1.1.4 具有较强驱动能力的I/O口
1.1.5 精简指令集
1.1.6 其他功能
1.2 AVR系列单片机的选型
1.2.1 ATtiny系列单片机特点
1.2.2 AT90S系列单片机特点
1.2.3 ATmega系列单片机特点
1.3 AVR系列单片机的开发步骤
1.3.1 设计硬件电路
1.3.2 用C语言编写程序
1.3.3 程序调试
1.3.4 搭建实验电路板
1.3.5 程序下载
第2章 AVR单片机系统结构
2.1 AVR单片机结构

网友:

8. AVR单片机C语言编程及应用实例

本书针对Atmel公司的AVR系列单片机和ImageCraft公司的ICC AVR开发环境,详细地介绍了AT90LS8535的C语言程序设计。全书共有13章,其内容既涉及到了单片机的结构原理、指令系统、内容资源和外部功能扩展,又包含了单片机的编程工具——ICC AVR C编程器的数据类型、控制流、函数和指针等。本书的特点是:深入浅出,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循序渐进地讲解单片机的应用开发;列举了大量实例,使读者能从实际应用中掌握单片机的开发与应用技术。本书适合作为从事单片机开发人员的参考用书。书中先后讲解了C语言基础、AVR单片机基础,并举了一些简单的实例。本书非常适合初学者。

第1章 单片机系统概述
1. 1 AVR系列单片机的特点
1. 2 AT90系列单片机简介

第2章 AT90LS8535单片机的基础知识
2. 1 AT90LS8535单片机的总体结构
2. 1. 1 AT90LS8535单片机的中央处理器
2. 1. 2 AT90LS8535单片机的存储器组织
2. 1. 3 AT90LS8535单片机的I/O接口
2. 1. 4 AT90LS8535单片机的内部资源
2. 1. 5 AT90LS8535单片机的时钟电路
2. 1. 6 AT90LS8535单片机的系统复位
2. 1. 7 AT90LS8535单片机的节电方式
2. 1. 8 AT90LS8535单片机的芯片引脚
2. 2 AT90LS8535单片机的指令系统
2. 2. 1 汇编指令格式
2. 2. 2 寻址方式
2. 2. 3 伪指令
2. 2. 4 指令类型及数据操作方式
2. 3 应用程序设计
2. 3. 1 程序设计方法
2. 3. 2 应用程序举例

第3章 AT90LS8535单片机的C编程
3. 1 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的AVR系列单片机
3. 2 AVR的C编译器
3. 3 ICCAVR介绍
3. 3. 1 安装ICCAVR
3. 3. 2 设置ICCAVR
3. 4 用ICCAVR编写应用程序
3. 5 下载程序文件

第4章 数据类型. 运算符和表达式
4. 1 ICCAVR支持的数据类型
4. 2 常量与变量
4. 2. 1 常量
4. 2. 2 变量
4. 3 AT90LS8535的存储空间
4. 4 算术和赋值运算
4. 4. 1 算术运算符和算术表达式
4. 4. 2 赋值运算符和赋值表达式
4. 5 逻辑运算
4. 6 关系运算
4. 7 位操作
4. 7. 1 位逻辑运算
4. 7. 2 移位运算
4. 8 逗号运算

第5章 控制流
5. 1 C语言的结构化程序设计
5. 1. 1 顺序结构
5. 1. 2 选择结构
5. 1. 3 循环结构
5. 2 选择语句
5. 2. 1 if语句
5. 2. 2 switch分支
5. 2. 3 选择语句的嵌套
5. 3 循环语句
5. 3. 1 while语句
5. 3. 2 do…while语句
5. 3. 3 for语句
5. 3. 4 循环语句嵌套
5. 3. 5 break语句和continue语句

第6章 函数
6. 1 函数的定义
6. 1. 1 函数的定义的一般形式
6. 1. 2 函数的参数
6. 1. 3 函数的值
6. 2 函数的调用
6. 2. 1 函数的一般调用
6. 2. 2 函数的递归调用
6. 2. 3 函数的嵌套调用
6. 3 变量的类型及其存储方式
6. 3. 1 局部变量
6. 3. 2 局部变量的存储方式
6. 3. 3 全局变量
6. 3. 4 全局变量的存储方式
6. 4 内部函数和外部函数
6. 4. 1 内部函数
6. 4. 2 外部函数

第7章 指针
7. 1 指针和指针变量
7. 2 指针变量的定义和引用
7. 2. 1 指针变量的定义
7. 2. 2 指针变量的引用
7. 2. 3 指针变量作为函数参数
7. 3 数组与指针
7. 3. 1 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变量
7. 3. 2 数组元素的引用 通过指针
7. 3. 3 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
7. 3. 4 指向多维数组的元素的指针变量
7. 4 字符串与指针
7. 4. 1 字符串的表示形式
7. 4. 2 字符串指针变量与字符数组的区别
7. 5 函数与指针
7. 5. 1 函数指针变量
7. 5. 2 指针型函数
7. 6 指向指针的指针
7. 7 有关指针数据类型和运算小结
7. 7. 1 有关指针的数据类型的小结
7. 7. 2 指针运算的小结

第8章 结构体和共用体
8. 1 结构体的定义和引用
8. 1. 1 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
8. 1. 2 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引用
8. 2 结构类型的说明
8. 3 结构体变量的初始化和赋值
8. 3. 1 结构体变量的初始化
8. 3. 2 结构体变量的赋值
8. 4 结构体数组
8. 4. 1 结构体数组的定义
8. 4. 2 结构体数组的初始化
8. 5 指向结构体类型变量的指针
8. 5. 1 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
8. 5. 2 指向结构体数组的指针
8. 5. 3 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做函数参数
8. 6 共用体
8. 6. 1 共用体的定义
8. 6. 2 共用体变量的引用

第9章 A190LS8535的内部资源
9. 1 I/O 口
9. 1. 1 端口A
9. 1. 2 端口B
9. 1. 3 端口C
9. 1. 4 端口D
9. 1. 5 I/O口的编程
9. 2 中断
9. 2. 1 单片机的中断功能
9. 2. 2 AT90LS8535单片机的中断系统
9. 2. 3 1CCAVRC编译器的中断操作
9. 2. 4 中断的编程
9. 3 串行数据通信
9. 3. 1 数据通信基础
9. 3. 2 AT90LS8535的同步串行接口
9. 3. 3 AT90LS8535的异步串行接口
9. 4 定时/计数器
9. 4. 1 定时/计数器的分频器
9. 4. 2 8位定时/计数器0
9. 4. 3 16位定时/计数器1
9. 4. 4 8位定时/计数器2
9. 5 EEPROM
9. 5. 1 与EEPROM有关的寄存器
9. 5. 2 EEPROM读/写操作
9. 5. 3 EEPROM的应用举例
9. 6 模拟量输入接口
9. 6. 1 模数转换器的结构
9. 6. 2 ADC的使用
9. 6. 3 与模数转换器有关的寄存器
9. 6. 4 ADC的噪声消除
9. 6. 5 ADC的应用举例
9. 7 模拟比较器
9. 7. 1 模拟比较器的结构
9. 7. 2 与模拟比较器有关的寄存器
9. 7. 3 模拟比较器的应用举例

第10章 AT90LS8535的人机接口编程
10. 1 键盘接口
10. 1. 1 非矩阵式键盘
10. 1. 2 矩阵式键盘
10. 2 LED显示输出
10. 2. 1 LED的静态显示
10. 2. 2 LED的动态扫描显示
10. 2. 3 动态扫描显示专用芯片MC14489
10. 3 LCD显示输出
10. 3. 1 字符型LCD
10. 3. 2 点阵型LCD
10. 4 ISD2500系列语音芯片的编程
10. 4. 1 ISD2500的片内结构和引脚
10. 4. 2 ISD2500的操作
10. 4. 3 ISD2500和单片机的接口及编程
10. 5 TP-uP微型打印机
10. 5. 1 TP-uP打印机的接口和逻辑时序
10. 5. 2 P-uP打印机的打印命令和字符代码
10. 5. 3 AT90LS8535与TP-uP系列打印机的接口及编程
10. 6 IC卡
10. 6. 1 IC卡读写装置
10. 6. 2 IC卡软件

第11章 AT90LS8535的外围扩展
11. 1 简单I/O扩展芯片
11. 1. 1 用74LS377扩展数据输出接口
11. 1. 2 数据输入接口
11. 2 模拟量输出
11. 2. 1 D/A转换器简介
11. 2. 2 8位数模转换器DAC0832
11. 2. 3 8位数模转换器与单片机的接口及编程
11. 2. 4 12位数模转换器DACl230
11. 2. 5 12位数模转换器与单片机的接口及编程
11. 3 可编程I/O扩展芯片8255A
11. 3. 1 8255A的引脚和内部结构
11. 3. 2 8255A的工作方式
11. 3. 3 8255A的控制字
11. 3. 4 AT90LS8535和8255A的接口
11. 4 带片内RAM的I/O扩展芯片8155
11. 4. 1 8155的引脚和内部结构.
11. 4. 2 8155的I/O口工作方式
11. 4. 3 8155的定时/计数器
11. 4. 4 8155的命令和状态字
11. 4. 5 AT90LS8535与8155的接口及编程
11. 5 定时/计数器芯片8253
11. 5. 1 8253的信号引脚和逻辑结构
11. 5. 2 8253的工作方式
11. 5. 3 8253的控制字
11. 5. 4 AT90LS8535与8253的接口及编程
11. 6 实时时钟芯片DS1302
11. 6. 1 DS1302的引脚和内部结构
11. 6. 2 DS1302的控制方式
11. 6. 3 AT90LS8535与DS1302的接口与编程
11. 7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
11. 7. 1 DSl8B20的引脚和内部结构
11. 7. 2 DS18B20的温度测量
11. 7. 3 AT90LS8535与DS18B20的接口与编程

第12章 AT90LS8535的通信编程
12. 1 串口通信
12. 1. 1 异步串口UART通信
12. 1. 2 同步串口SPI通信
12. 2 I2C总线
12. 2. 1 I2C总线协议
12. 2. 2 采用AT90LS8535的并行I/O口模拟I2C总线
12. 3 CAN总线
12. 3. 1 CAN总线的特点
12. 3. 2 CAN协议的信息格式
12. 3. 3 CAN控制器SJA1000
12. 3. 4 AT90LS8535与SJA1000的接口及编程
12. 4 AT90LS8535单片机与PC的串行通信
12. 4. 1 基于VC 6. 0的PC串口通信
12. 4. 2 应用实例

第13章 系统设计中的程序处理方法
13. 1 数字滤波处理
13. 1. 1 平滑滤波
13. 1. 2 中值滤波
13. 1. 3 程序判断滤波
13. 2 非线性处理
13. 2. 1 查表法
13. 2. 2 线性插值法

网友:
看过介绍,很好。。。
谢谢楼主。。。

网友:
要是有电子版的就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谢楼主!

楼主是个热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