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器小知识

楼主:
防盗报警系统是利用各类功能的探测器对住户房屋的周边、空间、环境及人进行整体防护的系统。
2、什么是探测器?
    探测器是利用传感器感应各种物理变化、化学变化而产生的电流、脉冲等信号去推动射频电路发射出报警信号。

3、防盗主机作用及工作方式
  主机是系统的核心。是用来接收探测器发来的报警信号的同时进行及时的反馈;主机在接收到报警信号后,会产生高分贝的警号声,同时会借助电信网络向外拨打多组由主人自己设置的报警电话。
4、被动红外防盗探测器
  被动红外探测器是依靠被动的吸收热能动物活动时身体散发出的红外热能进行报警的,也称热释红外探头,其探测器本身不发射红外线的
5、被动红外探测器红外探测的基本概念
    在警戒范围内,为什么人在移动时被动红外探测器能够发生报警信号呢?
    在自然界,任何高于绝对温度(- 273度)时物体都将产生红外光谱,不同温度的物体,其释放的红外能量的波长是不一样的,因此红外波长与温度的高低是相关的。
    在被动红外探测器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元件,一个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它能将波长为8一12um之间的红外信号变化转变为电信号,并能对自然界中的白光信号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警戒区内,当无人体移动时,热释电红外感应器感应到的只是背景温度,当人体进人警戒区,通过菲涅尔透镜,热释电红外感应器感应到的是人体温度与背景温度的差异信号,因此,红外探测器的红外探测的基本概念就是感应移动物体与背景物体的温度的差异。另外一个器件就是菲涅尔透镜,菲涅尔透镜有两种形式,即折射式和反射式。菲涅尔透镜作用有两个:一是聚焦作用,即将热释的红外信号折射(反射)在PIR上,第二个作用是将警戒区内分为若干个明区和暗区,使进入警戒区的移动物体能以温度变化的形式在PIR上产生变化热释红外信号,这样PIR就能产生变化的电信号
6、什么是探测范围?
    探测范围指探测器正常工作的感应范围,即探测器能够探测到在此范围以内的所有物体运动从而产生报警状态。

7、什么是探测距离?
    探测器在正常工作下所能探测到的最远距离。

8、什么是发射距离?
    报警系统中无线器件在被触发后将无线报警信号以电磁波的形式发射出去的最远距离。

9、什么是感应灵敏度?
    指探测器被触发报警时探测距离的远近和反应速度快慢,感应灵敏度高,则在离探测器很远的距离都能探测到,感应灵敏度低,则只能探测到较近的范围。

10、被动红外探测器的安装注意事项
    由于被动红外探测器是属于一种微弱信号检测设备,在安装对必须注意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如高度,灵敏度等。正确安装一个被动红外探测器,必须掌握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首先是对探测器的性能特点必须了解,其次要合理确定安装的位置,最后必须要仔细调试。不能说探测器能报警就说明安装好了,那么如何确定一个被动红外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呢?
*根据说明书确定正常的安装角度
    安装高度不是随意的,会影响探测器的灵敏度和防小宠物的效果。试想一下,一个探测器装在2M高度的位置和2.5高度的位置,那么移动物体从地面移动时,切割明区和暗区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不宜面对玻璃门窗
    被动红外探测器正对玻璃门窗,会有两个问题:一是白光干扰,显然PIR对白光具有很强的抑制功能,但毕竟不是100%的抑制。因此避免正对玻璃门窗,可以避免强光的干扰。二是避免门窗外复杂的环境干扰,比如人群流动、车辆等。
*不宜正对冷热通风口或冷热源
    被动红外探测器感应作用是与温度的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冷热通风口和冷热源均有可能引起探测器的误报,对有些低性能的探测器,有时通过门窗的空气对流也会造成误报。
*不宜正对易摆动的物体
    易摆动的物体将会使微波探测器起作用,因此同样可能造成误报。古注意非法入侵路线
安装探测器的目的足防止犯罪分子的非法入侵,在确定安装位置之前,必须要考虑建筑物主要出人口。实际上我们防止了出入口,截断非法入侵线路,也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11、主动红外对射防盗探测器
    由发射端主动发射红外线,由接收端接收红外线,形成红外线的网状。这种探测器能够对入侵物进行主动的防范,不会因小宠物的穿越或气候的影响而产生误报警情,从而最大的限度降低了误报率。
12、什么是有线与无线?
    按报警信号传输方式分:有线型和无线型。即探测器在检测到非法入侵者后,以两种方式将报警信号传输给报警主机,无线型探测器通过发一定频率的电磁波传输报警信号,有线型探测器分为开关信号输出和电平信号输出。

13、有线防盗与无线防盗的区别
  有线产品的优缺点
优点:因其是专线专用,所以报警信号传输相对稳定,不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缺点:影响美观,施工工作量大,操作复杂、维修不便,须专人维护。
  无线产品的优缺点
优点:不会破坏防范区域的整体美观,安装简单,操作简便,老人、小孩一学就会。
缺点:报警信号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导致报警信号传输距离衰减
14、什么是门磁探测器?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门磁探测器是用来感应门窗开合的。通常有木门磁、窗磁、卷帘门磁、铁门磁。其原理是利用磁铁可以控制控制磁控管开合的原理,当两者靠拢在一起时磁控管呈闭合状态,此时再将两者分开磁控管就会断开,断开信号就会触发射频电路发出无线报警信号给报警主机。

15、什么烟雾探测器?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烟雾探测器应用于家居、办公、商业等区域。对现场早期发生的火灾烟雾及时发出报警,防患于未然。通常分为离子式型烟雾、和光电式烟雾。离子式型烟雾其原理是利用电极间有烟雾颗粒时,电极间的电压会发生变化的原理。

16、什么是煤气探测器?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主要安装厨房中,有效地防止煤气泄露危及主人的生命.其前端的传感器探测到煤气时温度会发生变化,其变化的过程通过处理电路转变成控制信号触发发出报警信号.
联网中心与主机之间通过什么方式通讯?
二种方式:1、监控中心与主机通过电信的电话线路来通讯,它不影响正常的电话通话。2、监控中心与主机通过485总线制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