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系列FPGA的内部Ram读写程序

楼主(2008-06-13):
Cyclone系列FPGA的内部Ram读写程序
本人现在正在做Arm与FPGA综合应用,想利用Arm读FPGA的内部Ram,不知哪位高手有,可否让我学习学习?先谢了!
学习
程序

网友A:
那得看你CPU和FPGA之间采用什么接法了,如果用总线接的话FPGA里几乎不用做什么处理,由工具产生一个双端口RAM控制器,其中一端甩给CPU,另一端留给FPGA内部逻辑用。
总线接法很费引脚,如果不要求高速传递数据的话,可在FPGA里做CPU的外设接口,比如UART、SPI等,自由度大了去了,随你爱咋玩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