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二极管怎样确定A.K

楼主:
 我画的PCB中的二极管始终没有连线.是不是需要定义A.K啊?该如何定义呢??

网友:
PCB里的连线完全是由网表(Net List)决定的,跟定不定A、K没关系,查查你的电路图是否标号写错吧。

网友:
有关系啊,二极管在PCB 中的管脚和原理图中的管脚名称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是啊,元件是A.K,封装是1.2,要改的,或自画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