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BUS总线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原理图中的BUS总线显示连接上了,ERC检查也没错,导入到PCB中就没有连上呢,部分原理图如下,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
把原始文件传过来,大家帮你分析

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如果允许可以把原来的文件压缩发出来,大家好帮你分析,光凭一张铐屏的图难以看出问题

网友:
我把电路原理图附在后面了,我用的protel99SE软件,谢谢!

网友:
用错annotation

我帮你检查了一下,D0--D7的标注错了,你用的是" T"  (Text),那是Annotation,只是用于做文字形标注的,不是电连接标示;要使用Net  Label 节点标记.修改了就通过了.看来你和我差不多,是初学者,没关系,但是看得要细致点.

网友:
D0--D7的标注,电连接标示,要使用Net  Label 节点标记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