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怎么用5v 来控制18v通断,用一个三极管控制

楼主:
我要用的电压是18v,要用单片机来控制18v通断。
单片机工作在5v,IO口输出 high 也是5v low是0.1v,怎么用IO口控制一个三极管,来控制18v电压,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有做过这样类似的设计的朋友应该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谢谢。
问题补充:前提考虑成本,成本不能高于两个三极管,现在有两个三极管的电路正在生产,现在要降低成本才改为一个三极管的,或有其他的办法也可以,要考虑成本。谢谢大家!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使用原来的电路

网友:
5V控制一个NPN型三极管,足够其饱和导能了吧。

网友:
用IO口驱动一个NPN管

但是要考虑几个问题:

1)你的描述没有给出电流

2)如果是51的话,记得加上拉电阻,大小和你的驱动电流有关系。要让这个NPN管工作在饱和或截止区。

网友:
带推挽输出的单片机可以直接用一个3级管,不带可以试试上拉驱动效果
还有考虑一下+5V和+18V的的正级作为公共线接在一起
可采用隔离控制,一个光偶+一只三极管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是想改善原来的设计。
要改善,先要深入全面了解才可以。
尤其是18V的负载特性和及通断要求。
否则,告诉你的电路就不能保证你的产品要求,
会造成不必要的时间和费用的浪费。

网友:
2个三极管本来是够剩的了。而且能可靠,如果一定要减一个。
可以试下使用PNP三极管,单片机i/o 脚通过一个电阻接三极管基极,注意单片机I/O口设置为不带上拉电阻输出方式。
xinzai说的第一个应该是这个意思。至于一个光偶+一只三极管的话不是很理想。因为一个光偶的价钱大大高于一个三级管。

网友:
如果单片机上拉电阻不能设置,可以考虑下,将三极管接到18v负载和gnd之间。但要注意单片机I/O的电流。

网友:
18V电源是做什么的,后级电路对它要求高不、功率大不?
用PNP三极管或者考虑继电器
个人意见:能不省就不省,存在就有它的价值,否则一定会有所牺牲的

网友:
俺都不信,只用一个晶体管能做成这个开关? 要去控制18V首先得有个OC结构,然后才是主开关,这就俩管子了,除非封装在一块芯片里的算一个管子。再说成本跟管子数也未必成正比嘛,做OC的管子可忽略不计,成本主要取决于开关管的性能——比如用FET可使压降减小,热耗降低。这年头FET已越来越便宜,重新选型或许就可望降低成本。
不过,正如4、6楼的我爱MCU(或是我像MCU?)和电子白痴所说的,楼主连开关最基本的指标电流容量也没给出,怎么设计?

网友:
支持18楼

支持18楼。因为这里的控制需要一个电平变换的“环节”。如果只有这么一个旨在降低成本的设计更动,也确实没有什么必要。

网友:
18-5=13V,这个电压还是会强行进入单片机的。楼主用的应该是一个PNP管基极串一电阻到一NPN管的集电极。控制NPN管的基极来实现的。用上拉电阻是不行的,增加了18V往5V电源的电流。上面说了,用推挽的可以,或串一15V的稳压管在PNP管的基极。

网友:
就用一个光隔离效果最好,,,要用三极管的话应该 还是用两个的吧。一个好像不行,,,反正我是画不出来,哪位知道的发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