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数据接受问题

楼主:
用ARM实现ADC数据采集的串行并行问题     整个系统有两路18bit ADC采样输出,其中一路(a)采样频率为162k,另外一路(b)为324k,两倍的关系。两个ADC采样时刻的关系是:a在周期方波信号的上升沿采样,则b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采样,在上升沿两者是同时采样的。而且ADC是一直输出采样数据。

ADC
采用的是AD7679,可以串行可以并行输出,从ADC出来的数据到达ARM的距离有大概1.5m2m
        如果采用串行,两路数据率分别为162ksps×18bits2.9Mbit/s324ksps×18bits5.8Mbit/s AD7679自带的是SPI串口,但是SPI传不了这么远,所以就需要考虑加收发芯片了。同时在接收时ARM需要进行同步来读取18bit的数据,要进行时序上的控制。
        如果用并行,数据率则分别位162kbit/s324kbit/s。初步考虑的方案是在ARM这边用245做数据锁存来解决两路ADC在上升沿同时采样的问题,即先将a路锁存,读取b路上升沿数据,然后读取a路数据,再读取b路下降沿数据。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而且虽然是在并行传输,数据率较低,但是考虑到1.52m的距离,并行传输也是要收发芯片的.

       基于以上描述,我有以下问题:
1.
基于这个系统(主要是传输距离1.52m),一般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串行传输或者并行传输方案比较合适

2.
ARM
采用的是2440,主频400Mhz,如果我们采用中断方式读取数据应当要考虑哪些问题。ARM是否还有查询方式,DMA方式,这两种方式是否适用,应当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3.
对于两路同时在上升沿采样的数据一般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时序控制,245能够满足要求么?

网友:
串行得好几MHz,并行的线又太多,或许可考虑用LVDS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