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课程设计报告书该怎么改?路过的请帮帮忙!!急...

楼主:
:L :L 请前辈们帮我改下吧!还有那里面的设计心得该从哪方面写??
改过后发我邮箱吧xupenghui521@126.com
先谢谢了!

网友A:
无语了……这种也要别人写

网友:
电路有问题,P1口不能直接驱动数码管,电流不够,
电路的更改如下:用共阳极数码管,A~H接到P0.0~P0.7,之间串排阻,公共脚接到VCC,3.3V或5V,
                             按键不用串排阻,直接接到P1,P2,P3口.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作者:  jinpost
//   日期:  公元2008-06-19
//   硬件:  P0为数共阳极数码管接口.
//              P2的低四位为按键输入口.
//   编译:   Keil
//----------------------------------------------------------------------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Disp;        //外部变量了

void Key_Data()              //按键输入了
{
P2 &= 0x0f;                     //复位了
Disp ~= P2;                     //读口了
Disp &=0x0f;                   //防止意外了.
}

main( )
{
unsigned char  Led_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0        1      2       3       4        5       6       7       8       9
Disp=0;                           //初始化了

{
Key_Data();                    //按键操作了
P0=Led_Data(Disp);      //显示了.-------OK.
}

}

网友:
引用 楼主:
:L :L 请前辈们帮我改下吧!还有那里面的设计心得该从哪方面写??
改过后发我邮箱吧xupenghui521@126.com
先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这种也要别人写

不但要别人写,还要喂到嘴里。
大汗淋漓,俺加一串: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人品可嘉。谁都有急的时候——
学习了,学习

网友:
我做完了有什么意义,这上面的能分析和改进就可以了.